380 385 390 775直流电机马达 量绕组的电阻,差别巨大 崩溃 怪不得转无力

楼主(2024-04-09):
TB那些买马达,小电机的商家,从来不说这个参数。。。

真是让人崩溃啊

家里各种小直流电机好几个。以前买过,也不懂什么参数。

五个小电磨,贪便宜的东西,起不了作用,还是自己做的795电机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768&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实际上,那些电阻很大的电机,设计目的就是在6V,12V的时候输出很低的功率。

用数字万用表,接电源口,量下电阻,真是差别巨大。

380 385 390 775各种直流电机 量绕组的电阻,差别巨大,电阻大的根本转的无力

一个暴力390电机,电阻,小的可怕,好像才2-3欧姆。

一个385电机,电阻竟然到了70欧姆,,,真想砸了它

一个365电机,电阻也是60欧姆

成品的几个小电摩,电阻在15-25,还凑合。。

楼主:
不知道大家,业余的人,有没有注意这个最简单,最重要的问题

网友:
以上数字型号只约束了外形尺寸,输出轴 转子参数不一样很正常的 电阻跟工作电压和功率有关系 ,如380电机用在吹风机里 就是高压 低压版本都有 用在不同地方电压就差异很大

网友:
3楼帮我说了

楼主:
你的各种电机,有没有了解它的电阻??

楼主:
我记得买的时候,都说电压6-12v,,,

60欧姆的电机,线圈线应该很细啊。。。
12V的时候,电流是0.2A,大概是用到那种很低功率转动的地方。

如果电阻是5欧姆,12V的时候,电流可以到4A。

网友:
我有一个555电机,转速吓人,用它做了一个小电钻,钻头钻铁板的时候按上去就发红断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买的时候,都说电压6-12v,,,

60欧姆的电机,线圈线应该很细啊。。。

我买过几个小电流电机,转速很低,空载电流也很小,370电机,电阻90欧姆

楼主:
60欧姆的电机,线圈线应该很细啊。。。
12V的时候,电流是0.2A,大概是用到那种很低功率转动的地方。

网友:
抛开电压,功率研究电机电阻,纯粹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买的时候,都说电压6-12v,,,

60欧姆的电机,线圈线应该很细啊。。。

电机厂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电机型号确定了,绕组的空间大小也就确定了,绕组阻值大就是线径更细了,圈数绕的更多了,这并不节约成本。

楼主:
在不知道型号的情况下,可以量电阻大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