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工业触摸屏,想搞好当便携屏使用

楼主(2024-04-09):
搞到一个工业用触摸屏,想搞好当便携屏使用,但是遇到了难题

这个驱动板只有两个hdmi口,并没有电源接口,看那个mini hdmi好像并非用于显示的,中间有两根标的rx和tx,更像是通讯加电源的,我水平有限,看不出电源如何供,电压多少

群创的7寸液晶屏,主要是外壳非常好,能搞亮就好了。

主芯片为德仪的dm3730,arm a8处理器,

只有这两个口,没有电源接口

触摸板规格

网友:
我拆的工控屏都是只要屏,另配驱动板

网友:
查查电感旁的芯片

网友:
我估计是这样的,看图。
你测一下黄圈中的芯片有没有一个脚和标+的线相通,相通基本上标+的粗线就是电源正极。标-的和标+的地方有个电容,一般都是电源处的滤波电容。
可以先用可调电源3.3V给板子供电,看能不能点亮屏幕。
不能点亮,测试黄圈处220电感电压,慢慢给可调电源升到5V,再测电感电压,如果有3.3V输出,差不多板子能正常工作了。
你可以先查一下黄圈处的芯片型号,应该是DC-DC芯片,看看其电路图,可以找到电源输入脚,此脚和标+的线极可能是连通的。

网友:
还有种可能,看图。

最好还是先查芯片,根据芯片周边电路找电源输入。

网友:
从这个HDMI座子可以看出这个接口不是标准的,应该只是用了个接口走其他的定义,类似底座的连接器,但是这玩意改完了估计分辨率也不高,估计1366*768顶天了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
有一定难度,先找找控制芯片资料在下手稳妥。

网友:
供电是中间个hdmi口哪个粗线出来的,这俩接口就是用了hdmi的物理接口,走线定义肯定不是hdimi,上面个像是走的触摸数据,中间一个应该是电源和视频,就是不知道视频是走的什么信号

网友:
外壳相当漂亮

网友:
可惜不是TYPE-C,不然可以直接供电。

网友:
这工业屏比较高级,用料高端

网友:
电容C113应该是供电输入,一般是24V,保险起见用可调电源5V开始往上调

楼主:
同感,我也觉得是这儿供电

网友(2024-05-19):
我也拆了一个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