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f7610m xgpon光猫超级密码怎么破解?

楼主(2024-04-09):
老家的新装的移动宽带用的中兴f7610m的光猫,查了一下这个光猫的配置的还可以,支持wifi6,想着能不能破解超级密码,开路由,把无线用起来,光猫是2023年12月出厂的,不知道是不是升级了新的固件,网上找一个一些工具都没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在不重置的情况了破解超级密码?

网友:
要是运营商的,可以问修宽带的要

网友A:
拔掉光纤,恢复出厂设置,就能用移动的超级密码,进后台

网友:
没技术发点钱就可以

网友B:
移动光猫用无线,光猫上面不是有账密吗,,,,

扫光猫背面的码,下载移动宽带APP,,就可以管理无线名和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光猫用无线,光猫上面不是有账密吗,,,,

扫光猫背面的码,下载移动宽带APP,,就可以管理无线名和 ...

都没有开路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光纤,恢复出厂设置,就能用移动的超级密码,进后台

就是不想重置啊,人不在老家,远程操作,重置了,没法搞

网友:
这样,只要报个故障,,说路由坏了,,,申请光猫路由功能应就可以吧

网友:
这种密码是电信服务端配置更改的!一机一码!小黄鱼有查询服务

网友C:
光猫不是默认开的路由吗?
人家要超密是为了关路由开桥接,你倒是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猫不是默认开的路由吗?
人家要超密是为了关路由开桥接,你倒是反起来了。
...
wifi6的不用折不用,这人猫的性能不差啊

网友:
现在光猫超级密码好像不是固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6的不用折不用,这人猫的性能不差啊

开了wifi6温度飙升,建议关掉,外面用自己的wifi6路由器。

网友(2024-11-12):
没有拆解图,差评

网友A:
想开路由 简单打电话给装维小哥,在后台就操作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开路由 简单打电话给装维小哥,在后台就操作完成了

是的,最后还是打了装维电话就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