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莱卡绝对值编码器拆解(PROFI/lika CC-PB-C)

楼主(2024-04-09):
偶得一个编码器,拆开分享一下。这个是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带电池的都是假绝对值的。顺序有点乱,将就着看吧

网友:
此来卡费彼徕卡

网友A(2024-09-18):
这个编码器用了一颗这么大的mcu,需要用到的资源这么多吗

网友:
这个和西门子的6FX2001编码器差不多,带DP通迅接口的。

网友:
现在高精度编码器,绝对值的都带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码器用了一颗这么大的mcu,需要用到的资源这么多吗

好卖价钱呀,估计也是要用到高速端口边缘捕获功能

网友(2024-11-09):
这是哪里用的?

网友:
搜了下,3k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看板子,值这个价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码器用了一颗这么大的mcu,需要用到的资源这么多吗

需要,要知道 编码器最少一圈 1024HZ ,这种轻松能达到 5120以上。按电机的转速 最低1500--3000的转速,你想想得多大的处理能力才能数得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