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容给电饭煲保温是不是有心无力了?

楼主(2024-04-09):
老旧三角牌电饭煲,保温片坏了,本着能用就将就用的原则,将用红包买的led灯,全是电解电容爆掉那些。

拆出,取出cbb电容,有0.47uf,也有2uf,全部并上再用万能表简单测下容量有5.5uf,

这个数字与标示的少了10%左右,桌上刚好有个4.7m的电阻也并上。

上电后默认是保温功能,一小时后煤油温度计显示发热盘的温度只有40度,

这要是到了冬天还有个毛用?请问这温度怎么会这么低?

测下电流只有0.23安,容抗后电压22v。这是不是说里面有几个电容是坏的或者说质量差到不能用的地步?

另外,下面的吊扇的启动电容容量从2.5uf下降至1.7uf能不能也并上去?

最后,关于目测有20年历史的吊扇,启动后直至到达正常转速需要20秒左右,于是将其启动电容拆出,

万能表测此电容只有1.7uf。这个写着2.5mfd的电容是不是要替换成cbb61 2.5uf 450v这种?

网友A:
1块9包邮买一个换上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98677446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块9包邮买一个换上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9867744617

之前己经买了,接上去发觉我不愿意用。因为接上新保温片才几秒钟,保温片温度便己超过温度计的100度,而发热盘还是冷的。我一直以为保温片是充当电阻的作用,后来才明白保温片的作用并不是充当电阻,而是发热,通过螺丝传热到发热盘,用这玩意还不如换成保温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己经买了,接上去发觉我不愿意用。因为接上新保温片才几秒钟,保温片温度便己超过温度计的100度,而 ...

不对,保温片是起限流电阻的作用,限制发热盘的电流从而限制发热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保温片是起限流电阻的作用,限制发热盘的电流从而限制发热盘的温度 ...

我不太记得了,记得之前计算过,800W电饭煲,接上1k阻值的40W保温片后,发热盘的功耗是只有7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记得了,记得之前计算过,800W电饭煲,接上1k阻值的40W保温片后,发热盘的功耗是只有7W左右 ...

网友B:
高手,能这样操作?

网友C:
人才!至少让电容器离开热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能这样操作?

你是觉得我没引出铜线没有接上开口鼻子,以至于可能压线不平整,接触面可能变少?这只是临时接上去的连电线都没有选用耐高温品种,当然我也不会说事实上是因为太麻烦了,毕竟没有合适的夹具,而且焊得太艰辛,洞洞板有多年没用过根本找不到。
还是说这种地方电流过大不该选择电容降压?

网友:
换个智能的了,100多,比这种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才!至少让电容器离开热源啊

这个位置真的会热伤电容?把电容位置改到AC 电源插座那里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真的会热伤电容?把电容位置改到AC 电源插座那里怎么样?

那是发热管啊,轻轻松松超过10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对,保温片是起限流电阻的作用,限制发热盘的电流从而限制发热盘的温度 ...

根据欧姆定律,发热盘几乎不发热,就发热片发热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根据欧姆定律,发热盘几乎不发热,就发热片发热而已

所以保温基本上是靠发热片发热然后通过空气传导给内锅?也有可能,毕竟有40W的功率在那,这热量也不小了

网友:
这电容可以在高温下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保温片是起限流电阻的作用,限制发热盘的电流从而限制发热盘的温度 ...

不对吧  你测一下加热盘电阻看看? 大阻值电阻和小阻值电阻如果串联肯定是大阻值的发热大  小阻值电阻充当了导线作用

就是他说的这样的呆饭煲就是靠那玩意保温的   哪怕很大个的也只装了这么小的  而智能电饭煲(这里指的智能是至少有程序能选择时间保温煮干饭/稀饭的电饭煲)  是使用煮饭发热盘来进行间歇加热保温的 也就是说它是检测锅内温度来决定加热时间相当于温控器   环境温度低就保温时加热时间变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保温基本上是靠发热片发热然后通过空气传导给内锅?也有可能,毕竟有40W的功率在那,这热量也不小了 ...

差不多算是空气  因为这个所谓保温片装在了外胆壳上面   并没有接触加热盘也没接触内胆   那个夜宵的兄弟问我说那个大电饭煲保温不行(内胆直径估计40CM了)  我一看  跟他一解释  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