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总算买到了靠谱的冰柜定时器,拆解硕达冰箱定时器。

楼主(2024-04-09):
总算买到了靠谱的冰柜定时器,拆解硕达冰箱定时器。
卖家宣传页有实物拆解图,所以我下单试试看有没有虚假宣传。

以前没买过这个品牌的定时器,外观也还行,塑料也还ok。

台州硕达。

主板整体看着还行。

官方宣传电位器精度20%,比以前的那种5%精度的电位器好。

用的变压器方案降压,比阻容降压好。

整流桥出来后,用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LP3667

LP3667系列 是一款高度集成的隔离型适配器和充电器的自供电PSR 控制芯片,外围设计极其简单。固定原边峰值电流,通过变压器原副边匝比来设置输出恒流点;通过设定一个FB 电阻来设置输出恒压点。为了实现系统成本的极致简化,LP3667 内置启动电路,外围不需要启动电阻,内置FB 下偏电阻,固定峰值电流来实现取消限流电阻;采用自供电的方式来取消辅助绕组VCC 供电二极管。LP3667 为了优化输出电流的一致性,内置输入线电压补偿功能;为了节约外围的线材,LP3667采用了固定输出线缆补偿的方式进行输出电压补偿。LP3667 集成了多种的保护功能,包括VCC 钳位/欠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

控制芯片被打磨,为何现在都流行打磨芯片喷码呢?
还有一颗78L05。

插脚好评,磁铁不吸。弹性好,硬度够。

这个安全门设计得也很科学,一颗螺丝解决2种插头。

这是以前买的老品牌,波茵冰箱定时器。

铜插片只有单面,另外以免靠塑料磨具支撑。
用的阻容降压方案。

电路板也是最差的那种,已经出现腐蚀的情况。

芯片被打磨,不知道具体型号。

两款定时器的插脚对比。
最后说说价格,13元一个,比波茵贵一点点。

网友:
这种不是很多吗?也就是调两个时间段来决定开关。

网友:
13元,超值啊。

网友A:
冰箱怎么还要定时呢?不是长期通电嘛

网友:
变压器电源比阻容的强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冰箱怎么还要定时呢?不是长期通电嘛

是用在冰柜,不是冰箱。

网友:
这货老冰箱用多,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冰柜,不是冰箱。

你说的是不是这种,还是更大的

网友:
被打磨的控制芯片会不会是555。

网友:
算有良心的产品

网友:
花那钱干啥,我选择用WiFi插座自己做

网友:
宣传图,应该是嘉立创白嫖的打样,烙铁焊接的样机
用这个做宣传,商家挺实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冰柜,不是冰箱。

冰柜不是也一样到温度会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柜不是也一样到温度会停吗?

适用于温控器坏了的冰箱

网友:
只要是正经东西,l3元也不贵,这都一二十年了,再没见过这种正经货。

网友:
性价比挺强,不过电冰箱定时器干什么用呀

网友:
以前9块9一个那种金科德定时器可以设定多组时间不比这个强?

网友:
还行,比分立件强一点点。芯片是8脚吗,555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到底是一直开着省电,还是弄定时器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