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话筒音圈倾斜如何校正?

楼主(2024-04-09):
朋友的一只高档进口话筒不小心跌到地上导致声音极小,没法使用了,送来让看看是什么原因?

先用万用表测音圈是导通的。

拆开仔细观察发现音膜表面不平。

再一看原来是音圈有半边被撞击进磁隙中卡住了。

由于音圈卡死导致无法随音膜震动,所以声音极小。

试图用透明薄膜胶带粘住音膜往外拉却始终拉不出来,原来音圈卡的太紧了。

如果用502胶水把牙签粘在音膜上肯定能拉出音圈,但牙签可能就取不下来了,唉,真是两难。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难题解决掉,拉出音圈让此话筒起死回生。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能不能复位啊?  按一下试试

网友:
用牙签轻轻按压

网友:
1看看话筒后面有没有菊花(孔),有的话从后往前捅.2用粘性大的双面胶粘住往外拉3用苯把固定振膜的胶解掉取下振膜恢复原装再粘回去,不过这个要小心,先把音圈的线线焊下来,否则容易把音圈线搞断

网友:
试试用个柔软的橡胶吸盘,吸住了小心往外拉

网友:
网上买点脱胶剂,揭下音圈和振膜,整形。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被摔,大概率音圈也变形了。

网友:
咪就磁钢.开胶了,不易调整,只能換咪头了。

网友:
这种薄膜式的基本上直接报废,换新吧

网友:
是里面的磁铁摔开胶了,然后吸住边沿压到音圈了,这个得拆振膜,然后拿出磁铁重新定位打胶粘住,最后粘回音圈就行了,如果话筒不贵就直接换个好了。

网友:
磁铁脱胶了,没办法,只能更换咪头整体

网友:
线圈与铁心那个缝隙应该是平等的,外圈与内圈摔脱了,把音圈夹住了,需要细心地拆开重新固定,有磁的很难矫正

网友:
中心的磁体摔开胶移位卡住音圈了,喇叭磁体重摔了容易这样,麦第一次见
焊开引线取音膜,定位磁体点502试试

网友:
换个咪头,现在的咪头不贵的。

网友:
论坛大神真不少,都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用嘴包住,一吸

网友:
一边用透明胶拉,一边按

网友:
搭车问下:
由于厨房潮湿,微波炉主板经常受潮,所以用用热风枪将热熔胶吹成液态,整个覆盖了电路板。现在电路板又坏了,修理时上面糊了一层热熔胶,零件很难拆焊。请问万能的坛友有没有什么方法方便的去除覆盖在电路板上的热熔胶。

网友:
磁铁摔出来了 吸旁边了 换头吧 指不定现在线圈也磨了

网友:
磁铁脱落了,修不好了。除非换头

网友:
吹风机吹下,不过怎么是拿喇叭当咪头。这山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