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多功能播放器改成简易电池款呼叫器

楼主(2024-04-09):
早先收到的多功能播放器,外壳加了手部按摩功能,内部电路比较简单,一直闲置。家里老人身体比较弱,说话声音比较小,有时隔着屋子叫人听不见,找了这个多功能播放器,加了叮咚音乐芯片,做了个简易呼叫器,2节AA电池供电。效果不错,声音挺大的。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收到的多功能播放器,外壳加了手部按摩功能,内部电路比较简单,3节AA电池供电。

AB22BP00522-42A2
杰里的MP3解码芯片,功能缩水。
LTK8002D
矽源特出品的一款3W、单声道AB类音频功率放大芯片。

这种TF卡,只有播放器识别,插入读卡器电脑不能识别。

附:

楼主:
叮咚音乐芯片用的是多年前邮购的KD-153H,3V供电(现在出品的供电范围3V-4.5V,可以直接使用锂电池供电)。

随音乐芯片邮购时带的纸质说明

现在网上找的电路图,和纸质的电路图差不多。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三极管S9013的B、C脚必须加个磁片电容,否则发声不正常。

实际接线电路图

去掉原来的电路板,找块合适的洞洞板用来固定开关。焊接好各元件,测试正常后,进行组装。

三极管S9013的B、C脚必须加个磁片电容,否则发声不正常。

电池座改成2节AA电池的,有时间,以后可以改成锂电池供电的充电款。

撤下了的电池串联极片

成品

老人用的时候,说声音大了,就在喇叭上串了个100Ω的蓝白可调电阻,阻值调在36Ω。有机会整个齿轮电位器,可以方便调整音量。

顺便泡棉膜做一下防尘。

网友:
这种TF卡比较独特,好像某些广告推销机用的比较多

网友:
废物利用挺不错的

网友:
效果不错,声音挺大的

网友:
遇到无线门铃的车,备一个

网友A:
外壳废物利用

里面基本全换

网友B:
我是用无线门铃改的,给家里的老宝宝用,晚点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无线门铃改的,给家里的老宝宝用,晚点上图

无线门铃效果也不错。临时急用,没有合适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废物利用

里面基本全换

这种播放器用处不大,大多闲置。

网友:
能利用上也算是物尽其用了,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25q128, 16MB SPI闪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线门铃效果也不错。临时急用,没有合适的成品。

433M的无线门铃,发射机直接戴在老宝宝一只手的手腕上,用的时候不用到处找;接收机插在客厅插排上,铃声很大,我在厨房做饭,油烟机轰轰响都能听见铃声

合适的腕带不好买,直接用防静电手环当腕带,方便调节长短,松紧合适也透气,脏了也好拆下来清洗

2032电池供电,发射机不费电,好几年了电池还能工作

后壳钻孔,然后直接用螺丝螺母固定腕带

网友:
老哥的评分又超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3M的无线门铃,发射机直接戴在老宝宝一只手的手腕上,用的时候不用到处找;接收机插在客厅插排上, ...

我也有套门铃,不知道是不是发射器的SC2262芯片坏了,就是按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套门铃,不知道是不是发射器的SC2262芯片坏了,就是按不响

排除电池的因素,晶振坏也有可能,尤其是摔过之后。

网友:
奇葩的存储卡,得用24编程器了

网友:
好手艺。改得不错。

网友:
这个多功能播放器好像是卖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