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绿杨LDS20605示波器,本来是想换电池,没想到翻车了

楼主(2024-04-09):
绿杨LDS20605示波器,本来是想换电池,没想到翻车了

网友:
好像是电池漏液腐蚀线路板,看过有帖子修好的

网友:
这电池体积真够小的

网友A:
仔细观察电池周围是否有腐蚀的现象,应该能修好。

网友:
腐蚀板太考验耐心了。

网友:
用放大镜慢慢查吧

网友B:
这种镍锰电池年纪大了特别容易漏液,漏液必腐蚀板子,很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坏啦?

固件丢失白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电池周围是否有腐蚀的现象,应该能修好。

应该是换电池引起的固件丢失得刷固件没固件也没有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镍锰电池年纪大了特别容易漏液,漏液必腐蚀板子,很恶心

我这还没有腐蚀板子,就是固件丢失没想到啊,换电池断电,也能丢固件。这个型号的也没有固件,我也没有编程器

网友:
洗洗板子补焊一下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线路板!

网友:
示波器里面都有电池吗?

网友D:
电池跟固件没关系的吧,应该线路板有断线了

网友:
看外皮写的镍氢电池吧
这得怎么修呢,找同型号的机器能备份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跟固件没关系的吧,应该线路板有断线了

看按键有没有反应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换电池引起的固件丢失得刷固件没固件也没有编程器

的确,这种设计就是纯纯的恶心人的。。不让自己维修

网友:
把ROM拆了看看没准下面还有断线

网友:
换电池会丢失固件?这就有点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