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弄了把少见的英格索兰 (IR) D5000 手电钻

楼主(2024-04-09):
英格索兰这名字还是第一次听到,由于价格友好,就收了一把,上手很重,加上电池估计得有2公斤了,属于是重型电钻了,外观倒是做的很好看,不过,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有点后悔了,这挡位感觉纯粹是摆设,拧个自攻螺丝,两档一下就到底了,而同样是两档拧进去的螺丝,用两档竟然拧不出来。还要就是,电池只能用厚电,2.0的薄电池是插不进去的,这点比较坑。还要这夹头,夹紧后,你想松开,那得用吃奶的力气,有时用吃奶的力气还不一定能松开。

最高1900转,这个转速还是很快的

独特的手柄花纹

垃圾的夹头

金属的

银色的转速选择开关,很漂亮

扳手

电池,带电量显示

触点不多

往里面瞅了眼,应该不是无刷的。

网友:
这个少见?不错

网友:
工业级的吧,夹头磨损可以上油维护试试

网友:
看楼主说有两个奇怪问题,然后回头再看,原来是回收货。

同样2档扭力正转可以紧螺丝,但回转又拧不出,可以判断这钻已经是磨损了扭力相关的凸齿,如果拆解后能买到类似零件应该可以修复,没有的话只能不用扭力打滑,拧紧扭力环当平钻用。

看夹头是棘轮,好是好,但容易坏,表现是能紧不容易松,劝楼主还能把3爪松开时,趁早拆了里面的反牙螺丝,把整个夹头换了,不如以后这种全金属夹坏了,很难从外面锯开。

网友:
这玩意可是大品牌,空压机是很好的,扳手都是重武器!电钻不是用来拧螺丝的,啥价格收的?

网友:
最近买了个威汉的棘轮金属夹头  自家用   换在大有上   别说   还可以的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谢谢分享,外形比较少见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什么价入手的,我出去淘个来拆拆

网友:
这个空压机是国际大牌子啊,贵的一批,之前好多大厂用,我之前的公司就搞国产替代,

网友:
拆看看看,应该还不错。

网友:
看我的日立的老电钻,电池不行啦,20年啦,买了几节镍氢电池芯换上啦。

网友:
这玩意太沉了  不适合日常维修 适合打螺丝

网友:
油管上见过这个牌子的1英寸扳手,前些年米沃奇新出的电扳手就和它比。

网友:
他家气动工具做的比较好

网友:
细节不错,不是无刷有些缺憾……

网友:
这玩意好像贵的离谱

网友:
江苏东成去年代工过英格索兰 (IR)充电钻,IR75抛光机,转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