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买了一块海康的 1T的 坏了 那位大神能支援一下固件 mas1102b+YMC5GOW1TBG1AA1C0

楼主(2024-04-09):
mas1102b+YMC5GOW1TBG1AA1C0

9B D5 58 8D 20 00

网友A:
坏了不着售后?

网友:
售后,直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不着售后?

找了有用  也不求固件了   又不想搬板子2259XT2

网友:
过了质保期?

网友B:
一般这玩意  你搬板子数据也不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玩意  你搬板子数据也不在了吧

是的  可是找了半天没到  数据可以倒  盘有坏块了

网友:
量产一下,恢复青春。

网友:
曾经试过用一些

网友:
买了一块海康的 1T的 坏了 那位大神能支援一下固件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不行
这个开不了
试过了

网友:
开不了就需要自己调整参数了,先看看错误提示里面是什么,从id上来说就是这个TAS的固件。

网友:
推荐一下呗!

网友:
估计是一个山寨盘

网友:
海康的盘品控一般、同一批型号甚至供应渠道和主控很多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
售后,返厂

网友(2024-05-17):
我也有一块雷克沙SSD 1T的不认盘了,主控:MAS1102B-B1C, 颗粒:Longsys 4颗256G,不知道用联芸的那个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