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成功的电解电容储能点焊机

楼主(2024-04-10):
250个国产小牌子的16v2200UF电容,电桥120hz档抽测,容量都不达标,1900多到2000零几十不等。4平方铜线搭棚,汇流两根四平方并联,555控制脉宽,tip41/42图腾驱动21个80n80场管,可调电源供电,焊针用的4平方铜线。没有镍带,也没有镀镍钢带,用的某牌花生牛奶铁皮(卡尺测下大概也就0.2厚),刮去表两边的漆,试验,根本焊不牢,还粘针,调到10伏11伏直接把铁皮烧穿都焊不牢,还烧了三只场管,为此专门用运放加场管搭了限流电路保护场管。大概对比估算了下未加限流电路前11伏供电,点焊峰值电流超4000A。

网友:
佩服楼主耐心,这焊接组装得多长时间啊

网友:
焊接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可与新能源车的电池组相比。

网友:
搞电子几十年,从来没见过实际容量比标称容量大的电容。

网友:
坛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电容啊,楼主真厉害,佩服佩服!我觉得应该用个好的控制板,一是控制微秒级的时间,二是控制所需电流大小,否则要么焊不牢,要么击穿物件。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焊了这么多电容。

0.002F*250=0.5F,总容量0.5F,相比较3000F的超级电容,会不会容量太小了?

网友:
21个80N80太少了,至少得100+吧,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用228吧

网友:
最好还是上个洞洞板

网友:
密密麻麻的按这个对耐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太壮观了!

网友:
牛牛牛,这个内阻估计有点大

网友:
密集恐惧症的慎点

网友:
干嘛不用超级电容

网友:
佩服楼主耐心,厉害!

网友:
有几个问题点:

1、250个2000uF的电容,总容量才0.5F。所以容量还未够,建议容量要1.5F。

2、汇流线才8平方,再加上电容的并联路径长远,所上内阻一定很大。建议用16或25平方。

3、如果储能电容的电压超过9V,很容易炸管的。

4、因为总容量小,点焊时释放的能量不足点焊得牢。

网友:
最怕重复很多次的事情

网友:
这费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