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摇发电机制作DIY

楼主(2024-04-10):
我的车车有几次打不着火,原因不明。具体现象是第一次着车有点吃力,之后就再也不着了。充好电断断续续开2天,一切正常,第三天起来又打不着了。出于世界末日的恐惧,而且手上有个2手电机,寻思搞个发电的,户外应急,就这玩意儿:

希望它能帮我给汽车电瓶充电,但是试了一下,不加增速齿轮的话电压很低,大概6V左右,还不够电瓶12V的一半,给电机短路的话转动阻力很大,就是洛伦磁力,这玩意儿后面会涉及到。

新买的氩弧焊机手瘾还没过,角钢也还剩有,正好搞一个齿轮箱,为了避免有地方考虑不周,拆开用UG画一下模型,

拆了之后发现这款电机细节设计很完美的,没什么瑕疵。
然后考虑用什么齿轮装的问题,电机前面轴挺长,但是不好装齿轮箱,后轴虽短,有孔可以固定齿轮箱,
然后装个能套上后轴的最小的齿轮。

这种1模齿轮某宝挺多的,没想到竟然要4块/个,贵就贵吧

然后整个齿轮箱纠结半天,开始用的42齿->13齿->42齿->20齿,增速6.78倍,如下图

后来试了下减速比感觉不太够,又在壳壳上加了一组40->22齿的,增速加到12.3倍,如下图

细看了里面间隙都合适,只是外观就不那么美观了。我有摩擦阻力恐惧症,所以能用轴承的地方坚决不用呲的。

然后就是搓齿轮箱,角钢磨出个包围

焊起来继续打磨,达到能舒服的装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焊轴承座子上去,其实就是2个轴承钢圆环:

第一次焊的时候圆环变形了,磨了半天才把轴承装进去。
把外盖也焊出来,接口面打磨平整,见下图:

把齿轮装进去感觉顺滑就行

装完差不多有那味儿了,

上面临时凑合装了个60V的DC-DC,型号是TPS54360,TI的,输出3.5A,降到14V;用了6个DK5V100R15S同步整流的二极管,比普通硅二极管效率高一点,

用我闲鱼上淘的6个1400F黑金刚试一下充电;

电容刚开始0电时很好充,摇速不需要很快,只要大于TPS54360的启动电压4.5V就行,DC-DC能输出4A左右的电流。
比手册上规定的还大0.5A,还是很佩服TI的设计水平和谦虚态度的!其实这个时候DC-DC输出功率并不大,比如电容电压=2V,电流=4A,功率也才8W,即使电机线圈上损失点也不算啥,但是当电容电压上到8V的时候就很难充了,电压越高越难充,阻力非常大,而且电流特别小,给电容充满14V断断续续的都花了我30分钟,给我累够呛。。。

试了一下电瓶正常的时候帮火,电容能帮忙出80A的电流,感觉还是蛮有希望的,网上说12个1400F黑金刚就可以独立启动感觉也不是不无可能。
虽然发电机能用,但是充电后期太恼火了,用TPS54360耐压也比较低,摇快了容易冒烟。。。都烧了我好十好几块大洋,作为强迫症患者,有必要搞一控制电路板。
首先就是耐压要高,根据我的最快手速,空载电压最高略高于100V,因此控制板的耐压要达到100V;其次就是要把充电后期的阻力降下来,效率提上去。这里不妨分析一下对电压已经达到12V的超级电容的充电过程,手摇充电过程可以分成3段:启动段,直充段和开关段。

1.启动段:手摇转速从0开始,到发电机发出电动势=12V之前,几乎无阻力,因为根本没有充电电流;
2.直充段:电动势>12V,但是小于某个值(可能是24V左右),DC-DC处于直接导通状态,没有进行开关降压,这是因为流过发电机内阻(实测约4Ω左右)的电流较大,导致输出给超级电容的电压只稍大于12V,此时阻力也最大,效率极低,不妨算一下,电路简化如下图,同时作出超级电容和发电机的V-A曲线也如下图

2个V-A特性曲线的交点是电路稳定时的工作点;工作点上,发电机内阻电压 +电池端电压 =电动势E;同时发电机和电池电流相等。转速增加的过程可以表示为发电机V-A特性曲线右移的过程,因为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E=BLV ,即:感应电动势和磁感应强度B成正比,和磁场中导线长度l成正比,和导线切割磁力线的速度V成正比。即是说V增加,E也增加,而且是成比例的增加。发电机内阻不变,即图中紫色虚线斜率不变,仅E增大,所以发电机V-A特性曲线随着转速增加而右移:如下图

这里大概标定了一下超级电容(电池)的V-A特性曲线,如下: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算出当手摇输入功率30W(一般如此)时,充电电流等参数如下:

可以发现由于内阻和负载消耗等量的电流,有63%的功率消耗在发电机内阻上,效率为37%;有人可能会说摇快些,电压提高些,在DC-DC输出不变的情况下,流过发电机内阻的电流不就小了,效率就提高了呀?我只能说确是这样子的,我是多算了几组数据对比的:

比如最后一栏,表示摇的劲儿很大,电动势达到23.3V,由于内阻的压降为10.3V,DC-DC的输入电压也只有13V,电流2.6A,DC-DC还是处于直接导通状态,效率44.1%,然而要求输入功率60W,对于人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即使使出吃奶的劲儿,DC-DC的输入电压也提不上去,也就无法使DC-DC进入开关模式。

3.开关段:当不用超级电容作负载,用5W甚至更小的LED作负载时,在直充段持续加力使转速更大,电动势更大,此时DC-DC才可以进入开关状态,发电机内阻电流减小,效率陡然提升,阻力会瞬间减小。此时效率可以轻松达到80%以上,这才是我希望的。
大概画一下这3个阶段的阻力和效率随转速的示意图:

通过以上分析,关键在于突破直充段变到开关段的高阻力障碍,这是控制板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种很直接的想法是:在直充段时,↓DC-DC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入电流↓,内阻损耗↓,输出电压↑,可使DC-DC进入开关模式。我没有什么模拟电路经验,打算用单片机采集输入的电压,输出电流、电压信号,然后控制输出电压。而且还可以扩展一个太阳能的MPPT功能,白天用太阳,晚上用手摇,嘿嘿。

主输出DC-DC没有什么好的选择,用的LM5013,还是TI的,主要参数如下100V耐压,输出3.5A:

打算通过调整LM5013的FB引脚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用一个数字电位器MCP41050来搞,MCP41050全量程50K,上电默认在中位25K,这部分电路是这样子的:

R5用来手动调节输出电压,这样即使单片机挂掉也可以调压,只不过不是动态的了。其调节范围用个曲线图来感受一下(横坐标表示MCP41050阻值单位KΩ,纵坐标为输出电压单位V):

可以看到高低压调节的细腻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主要用来给14V电瓶充电,大不了再调个24V,这个区间还是够细腻了。同时考虑一下MCP41050和R5取极限的情况,看看最低输出是多少,最高会不会炸管之类的:

比如R5调为50%(250K)时,通过程序控制MCP41050最低可以输出7.92V;上电默认(单片机失效或者不控制MCP41050)输出14.64V,直接充6串2.5V超级电容也还勉强不得超标;程序控制最高的话可以接近DC-DC输入电压。电流的话只对输出采样,用的ACS724LLCTR-10AU,单向10A,模拟量电压输出。

本来想用ACS724LLCTR-05AU,单向5A的,精度可以高点,结果在3个商家那儿买了4次都发错了。。。要么发成AB尾缀的,要么发成50AU的,真是搞不懂。最大4A电流ACS724LLCTR-10AU输出大概是2V左右,如果直接把ACS724LLCTR-10AU输出送到单片机采样,幅度还是有点低,不利于提高精度,还是搞个运放上去运一下,

放大1.5倍。为了方便看参数,加个OLED不过分,0.91寸的OLED,型号QG-2832TSWFG02,128x32像素的,

开始RES脚没接单片机,全是麻子点点,不过被我并个好像是10uf的电容到地就可以了,原理就是先给OLED上电,再使其复位脚变高,好像就可以了。单片机这边1级电源用的LM5163,还是TI的,100V输入,6V/1A输出,选6V的目的是控制NMOS管,可以点个LED,高压包什么的,

手上还有库存的STM32F030F4P6单片机,就用它了,但是引脚有点吃紧,只有把OSC引脚当IO了

SPI的MISO引脚没有功能也被我拿来连IO了,不知道硬件SPI会放手这根儿线不?有没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下的,thanks!
预留一个整流后直接输出的接口,可以对外直接输出高压电,也可以走这儿把太阳能电传进来,一个LED接口可以提供照明,充电输出就是充超级电容或者电瓶啦。预留一个旋转编码器调输出电压,电流等参数。

PCB根据结构来设计的,放在上面可以看显示屏,也方便给LM5013散热,只是空间小只能放8只330uF的储能电容。

装完实物图就这样子

全景看一下

接着研究程序,为了手摇发电突破高阻力障碍,我选择抑制发电机侧最大电流,当发电机侧电流超过1A时,降低输出电压,低于1A时则限制输出电压为设定值,比如给LED供电时为10V,给超级电容充电时为14.5V,控制周期为5ms。

同时显示输入输出电压,输入输出电流,输出功率,输入模式,输入电流限制值,输出电压限制值,刚好把平面空间用完。
接个40W恒流LED试试效果:

就40W感觉还是能坚持十来分钟,但是因为LM5013限流了,所以本来应该14.5V的输出电压只有10.4V,不过也是实打实的40W了。
暂时玩到此处,空了再给超级电容来充个电,看几分钟可以辅助打火。。。

创作不易,希望多多支持!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一辈子用不到3次的东西,还是直接叫保险公司来搭电靠谱,反正也是免费的!

网友:
这也能手搓。。。。。。

网友:
我靠,这是末日神器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十分了得,制图水平也是让本人佩服

网友:
手搓的不错。

已经推精。

网友:
看到国外有的机车用子弹来启动,真绝!

网友:
大制作啊,精华的节奏
阻力大的话增加力矩就行了,不过摇柄要结实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应该改在单车上用,毕竟手摇太累了!

网友:
佩服楼主,不会编程的金工不是好电工。
楼主换个思维,超级电容用汽车电池的余电逆变充电,不然大热天摇发电可不是好活

网友:
这也太强大了

网友:
精华帖啊,膜拜手搓大神

网友:
还是觉得买个应急启动电源方便。

网友:
是solidworks画的三维吗?那个电路板也是?真形象生动啊,楼主太牛逼了,机械电气嵌入式样样精通呐

网友:
原因不明。具体现象是第一次着车有点吃力,之后就再也不着

网友:
这在山卡拉的地方绝对是汽车界的神器

网友:
样样精通,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