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E8820 V2路由器用降压模块,接哪里?

楼主(2024-04-10):
中兴E8820 V2路由器图中红色圈中6脚元件烧了,不开机不亮灯,准备用降压模块,请问接哪里?12V转3.3V吗?

网友:
主输入是12V,下面第一级DC-DC有12->5,12->3.3两种,然后下面还有一级DC-DC,有1.8    1.2V等。

网友:
这个是不是简配板

网友:
看丝印,淘宝买ic自己换上

楼主:
短路炸了,已经看不清了。

网友:
这路由坏IC了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好像有一只,,要不要拆开看看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