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久之前的图片了为了做T12把港版65W的苹果电源搞了结果挂了又买了普通

楼主(2024-04-10):
好久之前的图片了为了做T12把港版65W的苹果电源搞了结果挂了又买了普通

当时白菜白光风靡,又手上有个65W港版苹果电源,就做了一个,结果616板子不好用,然后折腾过程中把电源搞坏了。最后从泰安小董那又买了个电源,结果有故障,补发了一个是好的,做了个白色手柄带灯的,好用是好用,毕竟便捷携带,后来又又又做了一个锂电板的,就把苹果版的卖了。。
如题,反正这次折腾挺不顺心,不过结局是好的。

网友:
结局是好的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嘛,无论如何,结局总是美好的

网友A:
十来年前六十多买的全套,现在想来还是很值的,专业的知道重点在那里。

后来自己也做过,发现还是六十多全套比较划算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一个苹果版的自己又做了一个5节18650移动版的

网友:
我以前做了个  用了好多年,后来不热了 就扔了,买了三个剪线的黄花 用着还行,已经坏了一个了

网友:
N年前自己买板做了三个,616,湖北小苹果,还有一个海南天山,全塞到电源里面的,手柄和电源都改装带灯,携带方便。最好使的还是湖北那个主控。

网友:
折腾无止境!!哈哈!!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来年前六十多买的全套,现在想来还是很值的,专业的知道重点在那里。

后来自己也做过,发现还是六十多全 ...

我是手里有电源,就自己组了一套,然后用这套修了挺多东西,后面闲了又组了几套吧。

网友: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网友:
做了那么多,估计用不完吧  谢谢分享

网友:
2014年180多买了一整套,使用率不高,不过用起来是真好用。

网友:
用得上就行

网友:
五花大绑,规规整整, 有讲究!

网友B:
各种版本的苹果24伏电源我都改过  台达版的里面空间最大 三星版的的最耐操 45瓦电源轻松拉到80多瓦 你这个据说是阿三版 很容易烧

网友:
我的T12苹果电源65W也挂了,懒得修了,改成6S锂电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版本的苹果24伏电源我都改过  台达版的里面空间最大 三星版的的最耐操 45瓦电源轻松拉到80多瓦 你这个 ...

港版的65瓦就因为616的板子有问题,温度一直上不去,反复折腾导致烧了苹果电源,无解。
后来单买剪线开好壳的,第一次不能用,后面补发了一个才能用,做好以后也挺好用的。
最后做了一个变压器版的,加了一个降压模块做成可调电源的,才稳定下来。
然后才抽空左了一个集合24V电源和锂电池版本的。
感谢当时你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