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EFI改成CSM,要重新安装系统吗?

楼主(2024-04-10):
换了块R7 250显卡,搭配i3 12100f B760m主板点不亮,看网上说可能是因为显卡不支持UEFI启动,要么刷VBIOS,要么改成CSM启动,刷机没有固件包,改成CSM是不是得重新做系统,现在的系统是win10自动更新到了Win11,以前没注意老显卡还有这个限制。

网友A:
win11 不支持csm启动了吧

网友:
我的电脑也不行了,要自己拆开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 不支持csm启动了吧

好像是,Win10升级Win11时,提示有2.1安全模块,打开 UEFI 才能升级。

网友:
CSM 就是“兼容性支持模块”。它是UEFI的一个特殊模块,有些系统或较老的硬件本身可能不支持UEFI,CSM的存在就为这些系统或硬件提供对UEFI的兼容性支持。简单说,就是开启CSM模式,别的不需要更改。

网友B:
UEFI改成CSM系统是可以保留的。
不管怎么操作,必须满足2点。
1。 磁盘分区表是MBR类型
2。原系统转移到MBR磁盘分区上

网友:
话说你现在的情况跟引导方式没关系。

网友:
r7 250应该支持吧uefi吧
两个思路。一个想折腾就刷bios,这个有修改添加uefi的软件,提取出来修改以后再刷进去
二是,这显卡也不值钱了,20 30重新买个带uefi的亮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UEFI改成CSM系统是可以保留的。
不管怎么操作,必须满足2点。
1。 磁盘分区表是MBR类型

UEFI安装系统后磁盘就自动是GPT的,如果用Disk Geniu把磁盘改成MBR,再把主板改成CSM,可以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