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定时插座缺笔划或不亮屏还有用么?

楼主(2024-04-10):
这个定时插座以前配合煮蛋器,早上定时给小孩煮蛋用的。

为了安全,煮蛋器放在地板上,这个在墙上的插座上,估计是进了水汽,又闲置了几年。
昨天找出来用时发现不亮,充电几小时,发现笔划不全。
现在又不亮屏了。
这个绿色的是电池么?有什么方案可以替代?

网友:
大块绿色的是继电器,有一个圆的绿色的虽是电池,但那只是停电还能保持计时数据的电池,不可充电。

网友A:
绿色电池网上有卖的,把腐蚀进水的线路清理干净应该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电池漏液了  拆了用水清洗一下再装上去  应该可以修复 氧化点刮一下或者用橡皮擦擦一下   电池最好拆了或换一个

网友:
l漏液的电池   换了吧

网友:
腐蚀进水的线路清理干净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进水气后不显示了,然后就坏了

网友:
先清理一下看,实在修不好,再买一个好像也就20出头。

网友:
电路板都腐蚀了,没有修复价值,换了吧,这东西也不贵,修划不来

网友:
电池漏液了,腐蚀了。

网友:
可以尝试维修

网友:
肯定得修好哈,要不然咋用?

网友:
貌似是电池漏液腐蚀了电路板……
那个电池是供电给时钟的,拔下插座后不至于丢失定时设置。

网友:
拆掉漏液电池,清理补焊电路板,
无果可以丢垃圾桶

网友:
腐蚀进水的线路清理后也差不多废了 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
清理 板子,电池拆掉,换成超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绿色电池网上有卖的,把腐蚀进水的线路清理干净应该就显示正常了

纽扣镍氢难找到好的,下次漏液把走线腐蚀断更难修。尝试用电解电容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纽扣镍氢难找到好的,下次漏液把走线腐蚀断更难修。尝试用电解电容替代。 ...

电池引脚引线出来接电路板上,电池不要直接焊在板上

网友:
十几块钱的吧,电池我也换过,

网友:
电池漏液了,当年我的第一个计量插座就是这么给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