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休息,拆个老充电器!聚源60V5A,看看能不能改电压

楼主(2024-04-10):
今天休息,没事把老爷子的电三轮充电器偷来拆开看看!虽然没什么技术,但就是爱拆!同 志们上图啦

外观这样的,

背面的铭牌,居然不标最高电压输出。

看看行不行!不懂啊!

背面没有东西!怎么没找到431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改改电压啥的?有知道的坛友赐教一下。

网友:
充电器板子还都是直插器件呢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错

网友A:
你搜tl494电源的改法

网友:
这个板子有改装的潜力。

网友B:
7500跟494一模一样,论坛收494改可调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0跟494一模一样,论坛收494改可调一大堆

收到,我找一下,想着调低点电压,电池老了,充电不转灯了。把电压调低2,3伏是不是就能转灯了

网友:
用料可以啊,看IC应该是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tl494电源的改法

好嘞!调低个几伏充电,老电池不转灯了,

网友:
你是想改了电压把你家老爷子的电动三轮车充炸吗?

网友:
不转灯就要查转灯电路,不要乱调电压,那是没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我找一下,想着调低点电压,电池老了,充电不转灯了。把电压调低2,3伏是不是就能转灯了 ...

转灯跟电流有关,改电压没用,有个转灯电流

网友D:
感觉LZ不像是对电路很懂得样子,搞这些带高压的东西还是要注意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LZ不像是对电路很懂得样子,搞这些带高压的东西还是要注意防护

是啊,不太懂,属于一知半解那种,这个不是到72伏就转灯了嘛,现在电池老了,充不到72v就发热了,想这让他充到69v,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灯跟电流有关,改电压没用,有个转灯电流

不是充到一定电压转灯吗?比如说充到72转灯到浮充。我改下电压,充到69v转灯,这样不可行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充电电压减小,是不是充电器和电池压差就小,那是不是电流就小了,然后就转灯了,这个思路对不对!各位大佬觉得我的思路对不

网友:
找494改可调的帖子一样的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不错啊,
是不是带PFC

网友:
这个估计就3A的充电电流吧。

网友:
电池老化是充电时间短,很快就充满了

如果电池发热,可能是电池部分损坏,这个建议检查电池组,你改充电器没用

你只要监测下充电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