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羽博充电宝YB-642,改type-c充电接口

楼主(2024-04-10):
手头有一个至少六七年前的羽博充电宝,现在还好用,就是充电电流只有1A多,有点慢。
原充电接口是MINIusb  ,现在不流行了,自行改为C充电口。

羽博充电宝,外面做工还不错,圆润光滑。

电池还是三星的。

这个是充电主板,带五颗电量指示灯。

这个就要改的C口,一口气买了50个,超便宜。

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壳子,塑料质量很好,光滑而且有韧性,特别是周边一圈的卡子,设计的特别多,没有一颗螺丝,但卡的严丝合缝。拆掉了原充电口,焊出两根线。

用结构 胶把新的C口粘好,放一晚上就比较牢固了。

装好盒子,基本外观没有破坏,用挫子把原口改大一点装上新接口,边上有一点点多余的缝,不太影响。

充电电流只有1.1A左右,充电不快。
完工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口开的不错。感觉原来是micro-usb口吧,不是mini-usb。

网友:
充电有些慢,估计充一次要10个小时以上。

网友A:
一万多毫安用5V 1A充得一晚上才能充满吧

网友:
改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万多毫安用5V 1A充得一晚上才能充满吧

充电放电都很慢。

网友:
早期产品就这样,c口是比原口可靠+好用

网友:
改造的意义不是太大,充电电流小是硬伤

网友:
改C口,加一个4056充电板进去,加在5V2A的输入差不多了,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超便宜”的Type-C口触点都不是很好,寿命很短,没多久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同样的有一个

网友:
这个品牌好多年前玩winme智能机时用过它的电池,印象就是差,没想到现在还活着啊

网友:
用的还是三星电池啊

网友:
电池不错,以前的还是良心

网友:
这种C有有能直接焊在原来位置的吗,是不是引脚肯定对不上啊

网友:
改C口充电也满

网友:
对于现在的用电设备,确实充放电速度有点慢,但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