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WF-1000XM4 Y2948 无线耳机电池更换

楼主(2024-04-10):
索尼 WF-1000XM4 耳机电池更换

更换耳机电池可以解决以下问题:
  • 耳机在充电时发热
  • 耳机无法充电至 100%
  • 充电盒闪红且其中一个耳机过热
  • 至少一个耳机的电池寿命短

步骤 1 准备打开耳机

步骤 2 取下耳机的硅胶套

步骤 3 打开耳机

  • 使用强力吹风机或热风枪,加热耳机约 20 秒钟,以软化将耳塞两部分粘在一起的胶水。

  • 小心:如果耳机加热过度,塑料外壳可能会变形。

  • 将耳机四周加热。

步骤 4 打开耳机外壳

  • 使用最薄的工具,将其滑入耳机外壳两部分之间的缝隙中。

  • 然后从图中圈出的位置开始将杠杆插入两部分之间的缝隙,开始分离耳机的两部分。

  • 如果两部分没有分开,就需要再加热一下耳机。

  • 当耳机外壳的两部分开始分离时,继续在外壳周围用杠杆将它们分开。

步骤 5 拔下板对板连接器

  • 打开耳机后,你会看到两块小电路板通过板对板连接器连接在一起。

  • 使用撬棒,在两块电路板之间轻轻撬动,拔下插头。

  • 小心:请勿使用金属工具进行此步骤,因为电池仍在耳机内,你可能会无意中造成电路板元件短路,因为它们仍有电。

  • 将耳机外壳的上半部分放在一边,以便稍后重新组装。

  • 第二幅图中,上部用红色标出。

  • 第二张图片中,下部用深蓝色标出

步骤 6 解锁下部电路板上的 ZIF 接口

使用撬片或其他较薄的塑料工具掀起 ZIF接口的盖板。

步骤 7 拔下 ZIF 接口的排线

  • 使用开口锥或铲刀,轻轻松开粘好的排线

  • 在第一张图片中,该电缆以红色标出。

  • 然后轻轻拔下排线。

  • 拔插头可能有点困难,慢慢来,不要用力,排线十分脆弱。

步骤 8 从电池上取下电路板

  • 找到电子电路和耳机电池之间的连接点,就在下方。

  • 使用撬棒或很薄的塑料工具,将撬棒插入电路板和电池之间,轻轻地将电路板从电池上取下。

  • 电路板用粘合剂直接粘在电池负极上。

  • 注意:电路板下有一个微小的金属触点与电池接触。请轻轻揭开电路板,以免损坏该触点。

  • 在此步骤中,请勿使用金属工具,以免造成电池短路。

  • 将电路板从电池上取下后,如第三张图片所示将其向上抬起,以便有足够的空间取下电池

步骤 9 移除电池

  • 如第一张图片所示,使用起子将电池提起,取出电池。

  • 这里可能需要用点力,因为电池是用粘合剂粘在底部的。

步骤 10 抬起金属触点

  • 找到两个金属触点

  • 其中一个用红色标出。

  • 一个用深蓝色标出。

  • 如果在拆卸电池时触点被压扁,请用镊子小心地将触点往上提一点,以便在重新组装耳机时与新电池良好接触

步骤 11 安装新电池

  • 将新电池放入耳机,负极朝上。

  • 这一步可能比较麻烦,因为电池插入插槽时可能会被耳机中的磁铁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