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4块多又撸了一个新款感应头灯(TD-0144A),增加电池容量并解决一些问题

楼主(2024-04-10):
前些天撸的,看着也挺便宜的且论坛貌似还没发现同款拆机?实际手底下有两个头灯了,按说不缺,但是电池都老化了,于是打算再撸一个倒替着用。也是感应款,有几个档次,最低入门款(所谓入门就是电池容量小)6块多,红包后4块出头到手,其他还有3,4个档次就是所谓的容量大(实际上都是乱标胡扯,区别几乎没有或很小,但是贵几倍),一直到16块?忘了。要是有入入门款就更好了,任凭你怎么忽悠,我只撸最低档。

入门款到了,说是容量50mah,嗯你就乱写吧。

微笑鲨 比论坛里近期拆的很多的那款多了泛光档

参数啥的

这个松紧带真是可丁可卯,放到最大也就勉强够用,而且很薄。

俩开关,一个感应,一个手动。手动档顺序是 直射强 直射弱 泛光强 泛光弱 红光 红光闪 关。 感应档 按一下默认直射强光开,挥手关  。按两下泛光档强光开 挥手关。都没有弱光

左右泛光 中间直射 下面左右红外感应收发

c口充电

充电线,好家伙

包皮畸形啊,山寨真是不拘小节啊

直接垃圾桶了

开拆,先分离卡托

里面一颗14500锂电,屁轻,估计容量也就300

全拆

灯杯

拿下后

板子正面

换挡调光感应控制 用了一颗无字单片机, pwm调光,为了省掉限流电阻led驱动管用的三极管,利用较大的压降实现控制的前提下也起一定限流作用。

中间5脚充电ic 旁边红灯充电和低电指示,右面三极管是泛光驱动管

低电阈值3.0v以下,红灯会闪,2.5v欠压闭锁

红光驱动管和基极限流电阻,这个设计比较另类,前面两组是pwm调光,且没有限流电阻。红光这里实测变成了线性限流,增加了一颗基极限流使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也是唯一一组不频闪的灯光,然而并没有啥r用。 左下角红外发射管和限流,开关旁边蓝色led是感应指示。

反面

除去泡棉胶,板子很薄

充电电流,这个电流要是电池容量200,300会对电池很不利。

关机静态电流,无读数 ua级别

模拟一下满电时的最大功率,直射强光2.3w左右,如果电池供电这个功率只会维持一会儿,全程平均功率也就1w出头2w不到。

弱光1w多点,平均也就0.5w

泛光强光功率较低

泛光弱光

红光

测下电池容量,327,和我估计的差不多,入门款标50,难道我赚了 实际就算所谓旗舰款也就400出头。所以买所谓旗舰款非常不合算

c口cc脚没接电阻也就罢了,竟然被短接在一起,这是什么操作 胡来啊

为了c to c 充电,先把座子拆了

然后割断两个cc引脚焊盘

再焊回去,再对地加两颗电阻,这样就能c to c 充电了,可以看到充电ic输出滤波都省了

这玩意有频闪,虽然肉眼不明显。但是长时间使用对眼睛还是不好,看视频,直接闪瞎

准备加滤波,先看下pwm频率,wc 100hz低频 ,完犊子了这个频率加不加滤波改善会非常有限,除非加lc滤波且大容量电容,体积空间不允许,于是放弃。

强光占空比

弱光,泛光档也都一样,不再展示。

改善电池容量,看壳子空间较大,打算增加一颗电池,电池早前红包撸的,实测容量450左右,两个一起800左右,当然有好电池能凑个1000多,但是我不会为此特意增加成本,即便800也比寨厂所谓旗舰款续航要好的多,点焊好。

放里面比划一下,看着问题不大

扣起来有点顶

于是去掉红圈碍事的凸起

磨平

可以了

换了两根线,不能太粗(还兼顾限流作用)

放里面,这样容量增大后变相的也解决了充电电流过大的问题。

装好

两种对比,左面要大一些。右面几年前老款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8140-1-1.html (注意近期几块钱买的和这个不是一回事儿)

顶部

折腾完了,留着备用。

网友A:
大佬牛逼,又有新玩具了

网友B:
又一个收藏品....

网友C:
续航时间是多少小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牛逼,又有新玩具了

哈哈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收藏品....

对于我来说谈不上收藏,使用频率相当高~

网友:
终于又有新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时间是多少小时呢?

平均1w 改后800mah 你可以算一下,3小时左右吧~

网友:
塞两颗14500真是好办法,哈哈,我就不去剁手了

网友:
加一节电池后,戴头上感觉重吗?

网友:
这么一折腾,使用时间更长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两年前不到一元买的supfire 头灯 还自己动手换了电容,否则自放电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
还不错,已经用上c口充电插座,走在很多的小电器前了。

网友:
用两颗14500是个办法,可以增加使用时长。

网友:
看着不错,比较值了。

网友:
两节刚刚好

网友:
前几天坛子里值得买版块有一个1块8的头灯,我撸了还没到货:

网友:
备货真不少

网友:
我上次也买了一个差不多的,自己换了块1200mah的聚合物电池,续航刚刚的,说老实话, 这样的头灯太对得起它的价格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