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WF-1000XM4 Y2948 充电盒电池更换

楼主(2024-04-10):
在不充电时打开充电盒时充电盒前面的 LED 不亮,或者充电盒应该充电时 LED 闪烁红色的时候

步骤 1 充电盒电池

打开盒盖并取下耳机(如果有)

步骤 2  拆盒

  • 用一只手将表壳的短边压在一起(沿绿色箭头的方向)。这将在所有四个侧面的顶部边缘产生适度的间隙

  • 另一只手在四个缝隙中的每一个插入一个撬棒或镐,然后小心地将内部塑料片向上撬动一点。

  • 四个角中每个角的夹子(红色圆圈表示的位置)都不是很紧,应该很容易松开。

  • 我用的是金属撬棒,但你应该更喜欢塑料镐,因为造成损坏的可能性较小

步骤 3

  • 松开夹子后,您可以取出内部组件(连接了铰链和盖子)。

  • 底部的塑料片固定电池和充电线圈,非常松散地夹在顶部,松开它并小心地将其折叠到一边。

  • 这些夹子很容易折断,但这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底部稍后会被外壳固定到位。

  • 注意不要扯掉电池的电线或充电线圈,尤其是充电线圈的电线非常脆弱。如果它们坏了,您可能需要重新焊接它们。

  • 如果可以的话,您现在可能想拆焊铜充电线圈线,这大大减少了进一步损坏的机会。完成后,您需要重新焊接它们

步骤 4

电池上方是黑色塑料片,现在是免费的。将其提起并取出。请务必记住原始方向

步骤 5

  • 如果要进入 PCB 的底部,请拧下固定 PCB 的 PH 0 螺钉。

  • 但是,这并不是更换电池的绝对必要条件。但是,它可能会为您提供更多空间。

  • 请注意,磁铁会吸引小螺丝,这可能很烦人。

  • 小心地拔下电池连接器

步骤 6

  • 小心地将其从塑料框架的底部取下,如有必要,可以施加一些(适度的)热量或异丙醇来松开胶水。

  • 不要损坏电池!它可能会着火或爆炸。

  • 将新电池放在同一位置,然后重新组装

网友A:
不错,接触针是镀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接触针是镀金的吧

可以试试一个盒子几百,不划算

网友:
这叙述风格怎么像外国文章机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