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一下做电子负载,用什么样的板子

楼主(2024-04-10):
想做个电子负载,坛子里活跃期过了,里面分亨的打板文件都失效了。看了一下咸鱼,有几种板子,都不太一样,不知道哪种好些。主要是用来测电动车电池容量。

网友:
其实都一个球样

网友:
都很成熟了吧?除了mos管需要自己备,其他还行吧。
我当时做了一个,寄给温总了,后面买了一个USB的,朋友也给了一个USB的,小功率的测测足矣。

网友A:
都是324的  只是布局不一样  原理相同。

网友B:
。。。。。。。。。。。。。。。。打样文件20家元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样文件20家元拿走。。

你这电阻老赞呀!

网友:
目测,自制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324的  只是布局不一样  原理相同。

最后一图,比别的多了一个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样文件20家元拿走。。

请问这个打板是不是超尺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打板是不是超尺寸了?

免费打样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打样尺寸

从哪里用家元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用家元下载?

你给层主打赏20家元,层主会把下载链接私聊给你,我猜的

网友:
楼主我有个跟你图片款式差不多的,全新,未焊接过,可以出给你

网友C:
这种负载仪我也看了,想买。担心外接那种5v40安或者12v5安的开关电源把负载仪损坏。因为平时维修LED显示屏发光字这两种电源比较多一点。而且这种电源没有显示屏,万一电源短路或者过载了,无法直观看到。所以一直,没有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负载仪我也看了,想买。担心外接那种5v40安或者12v5安的开关电源把负载仪损坏。因为平时维修LED显示屏 ...

买什么买,自己动手做一个不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什么买,自己动手做一个不香吗

兄台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简单实用的电子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台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简单实用的电子负载。

立创开源广场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免费打板回来自己做:
https://oshwhub.com/search?wd=%E ... E8%BD%BD&page=1

网友:
简单测一下内阻行了 放电也不一定测得准

网友:
板子原理是一样的,如果尺寸一样大,应该选分离原件的,有问题了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开源广场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免费打板回来自己做:
https://oshwhub.com/search?wd=%E7%94%B5%E5%AD%90% ...

开源广场上没找到这种8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