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大有20v保护板故障

楼主(2024-04-10):
求教,
大有20伏保护板引脚有20伏电压,电池好的
电钻好的
通电后转2秒自停,板子亮红灯,电量指示灯不亮
谁修过类似故障,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

楼主:
电池确定好的,在好板上测试过

网友:
我的5401试过这样的故障,电池充满电就没事,估计是电池不大行了

网友:
电池有一节坏了

网友:
电池是否过水了,如果是把板拆下来,重点检查发霉点,盖胶的地方一般没事,

网友:
换保护板吧

网友:
测带负载的电压,应该是电池有节废了,有电压但内阻超大

网友:
应该用内阻仪把电芯都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