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2TB硬盘一会儿后就检测不到了

楼主(2024-04-10):
希捷2TB硬盘刚开机分区正常打开的,过了几分钟后整盘就无法识别了,主板rom换过也没用,不知道啥问题

求教!

网友A:
如果是我首先会换电脑试,或者检查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首先会换电脑试,或者检查数据线。

感谢回答,我都换com芯片测试了,应该不会忘记简单检查

网友:
换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
酷鱼的暴毙,属于常见病,不奇怪,我前2年也挂了一个,就是突然间不识别的,不过其他十几个还没问题。

网友:
坏块太多导致G表爆满溢出?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安装到其他电脑上试试

网友:
易驱线试试,硬盘盒也可以

网友:
仅仅是找不到,大多是小问题,怕就怕找到了,发出“嗄嗄声”或敲盘的声音。象你这种,连接线,电源供电,硬盘PCB连接板查看一下,8成能发现问题。

网友:
首先查供电问题,不是的话就是硬盘自身问题

网友:
主板不不识别,用DG软件看看,如果DG也不识别那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B:
自己有多台电脑的一定要备一个功率大、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新电源。遇到一些异常为题,首先替换电源!排出了电源问题,再来找其它原因。如果没有合适的备用电源,就只好换到其它正常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现在的硬盘质量做的是一年不如一年。

网友:
这种多半就是盘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有多台电脑的一定要备一个功率大、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新电源。遇到一些异常为题,首先替换电源!排出了 ...

确实,家里备一个备用电源确实很不错。
有次啪一声,电脑关机,连空开都跳了,估计电源boom了,辛亏有备用电源,换上就ok。万幸其他配件没有损坏。

网友:
如果不是线就全盘扫下吧

网友:
固态遇到过,开机一会掉盘,过会又能识别的问题,机械的估计是盘体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排查用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