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模块挂了

楼主(2024-04-10):
这种号称5A的充电模块,给超级电容充电挂了。设定充电电流是2.5A。
结果莫名其妙挂了,症状是有电压没电流。仔细查看是XL4015E1挂了。下单买了。
热风枪吹下,换新复活了。
为避免重蹈覆辙,加了散热片。输出加了个二极管。

楼主:
芯片有一点点掉皮和一条很细的裂缝。
4-11补充,加二极管短路测试有电流。接到超级电容上就没有,不工作。把二极管去掉就工作了,也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楼主:
芯片有一点点掉皮和一条很细的裂缝。

换新就复活了

网友:
3A以内使用理应很稳妥呀

网友A:
商家怎么说,

网友A:
你这个模块咋供电的,几伏电压

网友B:
我也有个LM2596的模块,给电容充电莫名其妙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LM2596的模块,给电容充电莫名其妙就死了

可能要加个二极管放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模块咋供电的,几伏电压

用笔记本电源19V多吧。输出5.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怎么说,

N多年前买的了。

网友:
一般 来说是在IC背面散热,看PCB背面有没有覆铜的地方,或者把IC立起来装散热片
表面贴散热片的效果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N多年前买的了。

n年前应该是1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笔记本电源19V多吧。输出5.2V。

压差高了,效率会比较差

楼主:
4-11补充,加二极管短路测试有电流。接到超级电容上就没有,不工作。把二极管去掉就工作了,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C:
法拉电容会电流倒灌吧?

网友D:
这种模块的效率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拉电容会电流倒灌吧?

不知道。
加了二极管不工作。又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块的效率高不高?

嗐,能充电就行。也不需要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