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改调速

楼主(2024-04-10):
角磨机有些工作场景转速太快不方便使用,顺便改造一下使用下来感觉还不错。
wechat_upload171273480866164258206b0
wechat_upload171273480966164259d6d73
wechat_upload17127348116616425bb7977
wechat_upload17127348136616425d35519
wechat_upload17127348146616425e8c86c
wechat_upload17127348156616425fd0b0e

网友A:
效果怎样?中低速切几块铁试试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样?中低速切几块铁试试力度

中低速切铁就免了,力度不够,没效率,切薄铁管或PVC排水管较合适

网友:
放在内部需要技术。我是做一个可控硅插座

网友:
这是把可控硅内置在角磨机了

网友:
弄一个电扇电子调速器解决了

网友:
这个调速模块是楼主diy的还是有现成的

网友:
快就快吧有啥好改的

网友:
角磨机我本来也执着于调速,但是电子调速有个问题,就是低速下无力,硬怼烧电机。后来习惯了就好了,角磨机还是标准速度管用

网友:
我以前改了一个  挺好用的,切割铁皮用中当就可以。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把可控硅内置在角磨机了

网友:
可控硅调压,物尽其力,能工巧匠改制的好,赞!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这样使用方便多了

网友:
调速很实用

网友:
调速很实用,我做了个调速插座蛮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