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HQ30剃须刀改成充电电池并加充电板子

楼主(2024-04-10):
翻出个二十年多年前的HQ30剃须刀,这款除了噪声大些,挺耐用的。

手头有些14500的充电电池,顺便加一节进去。
原来想着电机是3V的,充电电池满电有4.2V了,会不会烧电机。
实际测试发现,3V-4.2V两个电压的电流也就差了10-20mA。3V时工作电流是150mA左右,4.2V时工作电流不到170mA。应该能用。
充电电路直接用4057芯片飞线完成,加了个充电指示灯,充满就灭了,充满指示灯就免了。

也很简单,把刀头那端并联起来。电池负极焊个线到电机上就可以了。

这是成品图,内部图就不放了,内部因为充电IC是飞线的,线乱的很。
C口是找了个手机的小板,剪小后热熔胶粘进去的。本来这个电池位还能放一块聚合物电池,正好也有块儿大小合适的电池,无奈在焊电池时不小心把电池的铝极耳搞断了,只能扔掉了。
这个14500电池有400mAH也够用了。充电电流150mA,偏大了点,就这样吧。
电池没有加保护板,估计有保护板的话无法正常工作,毕竟电机工作时瞬间是短路的,会把保护板输出搞保护。
实际测试转速感觉明显下降时就低于3V了,赶紧充电就好了。

网友:
改天也把我家那个试着拆一下

网友:
我有个用5号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06年了吧用到现在,还健在,用南孚的话一天一剃可以用一个星期以上,具体没用过,后来弄了5号充电电池就八个月一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我也用这个,真抗造

网友:
我改了两节14500并联 劲老大了~~~

网友:
我的剃须刀也要改了

网友A:
为啥要这么麻烦,14500电池加个占位桶不是更方便吗,换锂电或者磷酸铁锂都方便。

网友:
放心用不会烧电机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只要简单就好。

网友B:
14500只有400mAH,感觉还不如5号镍氢电池容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500只有400mAH,感觉还不如5号镍氢电池容量大。

镍氢是1.2V,电压差三倍啊,这个相当于1200mah的镍氢了

网友:
我也是改成单节14500锂电池了。买了最小尺寸的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这么麻烦,14500电池加个占位桶不是更方便吗,换锂电或者磷酸铁锂都方便。 ...

充电不方便

网友:
家里还哟古额飞利浦的剃须刀,哪天也改了!!

网友:
以前也改过,最后又改回来了,感觉还是用电池方便!

网友:
同款,早就改了,塞里两块电子烟小电池,并联,一开始带保护板,用了一年左右,保护板坏掉了,索性剔除,另一个电池仓装充电口,没装充电控制,利用带充电控制的插头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