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廉价喜宏XH-H8养生壶拆解

楼主(2024-04-10):
喜宏XH-H8养生壶玻璃壶体与加热盘之间采用玻璃胶粘贴,一是不环保,烧的水有异味,二是容易漏水。

网友:
热得快多省事

网友:
这个就是烧水壶而已,没有温控,调温系统,连个芯片也不舍得用

网友:
带个机械定时器的烧水壶

网友:
我换过九阳的养生壶(玻璃裂了),底部有了硅胶圈防水,没有用胶水。

网友:
还带定时器

网友:
还带定时器,还不如普通的快壶好

网友:
硅胶圈防水的,无毒

网友:
机械开关控制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美的的养生壶,一般都是保温45°C,平常喝水,喝药都是用的这个,单片机继电器控制的,很好用,用了两年多了,就是继电器吸合释放有声音,声音不大,可以接受,不知道有没有静音继电器

网友A:
没看到测温的感温头。养生壶如何知道火开了

网友:
这是硅胶密封圈,玻璃胶不是玻璃门窗填缝用的么,这地方敢用?

网友:
这个电子垃圾不值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测温的感温头。养生壶如何知道火开了

没有感温头,只有个定时器

网友:
家庭作坊的产品吧 成本控制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