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的docker里搭建rustdesk远程控制服务

楼主(2024-04-10):
其实在NAS系统里搭建更加方便,但是我的NAS不是24小时开机,要用的时候不太方便。

rustdesk是免费开源的远程控制工具,搭建在自己的设备上以后就不用什么向日葵、ToDesk、TeamViewer这些工具了。自己搭建的服务安全方便。

1、到Docker - 镜像里拉取镜像:rustdesk/rustdesk-server:latest

2、到容器里安装两个容器hbbs和hbbr

点添加>命令行
docker run --name hbbs -p 21115:21115 -p 21116:21116 -p 21116:21116/udp -p 21118:21118 -v /opt/docker/rustdesk/hbbs:/root -td --net=host rustdesk/rustdesk-server hbbs -r XXXXXXXX(这里填自己的外网域名):21116

这个添加好了后不要启动继续添加第二个
docker run --name hbbr -p 21117:21117 -p 21119:21119 -v /opt/docker/rustdesk/hbbr:/root -td --net=host rustdesk/rustdesk-server hbbr

/opt/docker/rustdesk这个要换成你自己下面新建文件夹的路径的。

3、到软路由里新建两个文件夹hbbr和hbbs这两个文件夹和它的上级文件夹都要设置成可读写(7777)
hbbs在第一次运行时,会自动产生一对加密私钥和公钥(分别位于运行目录下的id_ed25519和id_ed25519.pub文件中),其主要用途是为了通讯加密。后面客户端的设置需要用到这个KEY。

4、到软路由的网络 - 防火墙  - 通信规则 在下面打开路由端口处,名称填rustdesk 协议tcp+udp 端口填21115-21119,添加,然后保存。就可以到容器里将两个容器hbbr和hbbs启动了。
5、到官网去下载客户端https://github.com/rustdesk/rustdesk/releases

手机和PC端的设置一样,Key在/opt/docker/rustdesk/hbbs的id_ed25519文件里。
设置好就可以用PC控制PC或者手机了,反之用手机也可以控制PC。

网友:
这个好,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支持ipv网络吗

网友:
这个不错,感谢分享,有空了试一下

网友A:
rustdesk的客户端要安装到各个设备上,才能实现彼此的远程访问,你软路由里面的是服务端。我这样理解对吧?同时,也达到了穿透内网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stdesk的客户端要安装到各个设备上,才能实现彼此的远程访问,你软路由里面的是服务端。我这样理解对吧? ...

对的,各个设备都要安装客户端才能连接。没有穿透内网的功能,能连接是需要有服务端有公网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各个设备都要安装客户端才能连接。没有穿透内网的功能,能连接是需要有服务端有公网IP。 ...

楼主的回复很重要,你的回复暗示
架设在家里的路由器必须要能获得公网IP
我们在外网比如用手机或者公司电脑才可以远程控制家里

我查了一下,RustDesk服务端既可以建立在局域网内,也可以建立在外网云端
我认为如果家里路由器不能获得公网IP,我们还想穿透大内网(运营商使用的是NAT(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我们如果有VPS,就把RustDesk服务端构建到VPS

这样就可以借助RustDesk穿透内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回复很重要
是否家里的路由器必须要能获得公网IP
rustdesk才能成功?如果这样这软件开发者

是的必须要有公网IP,自己做内网穿透也可以。
rustdesk的开发都好像是个华人,不在国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必须要有公网IP,自己做内网穿透也可以。
rustdesk的开发都好像是个华人,不在国内。 ...

我刚刚修改了回帖,楼主请再给答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修改了回帖,楼主请再给答复一下

对的把把RustDesk服务端部署到VPS是最好的选择!很多人将这个部署到服务器提供有偿服务,比如上班打卡。将需要打卡的手机放在公司,自己在上班路上就能远程控制公司的手机进行打卡。有个群友用服务器这么搞每个月赚4000的外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把把RustDesk服务端部署到VPS是最好的选择!很多人将这个部署到服务器提供有偿服务,比如上班打卡。 ...

公司网管稍微认真点,会发现一台手机长期联网某域名,为了安全,让手机定时开机或者利用捷径定时打开WiFi 才模拟的无破绽

网友:
感谢楼主!之前弄了一星期都没有弄好,原来是目录权限问题,这下好了!

网友(2024-06-01):
感谢分享,可以远程了

网友:
还是需要公网IP,我还是继续用我的natmap,就是不好控制手机

网友:
rustdesk在旁路由也是这样部署吗?

网友:
局域网内可以用,外网用不了 怎么回事啊?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2024-07-04):
多谢分享,很有用,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