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雪山QW-H17加湿器充电故障

楼主(2024-04-10):
故障现象:充电一直充不满,充电接口附近发热严重。
故障元件:充电管理芯片TC4056的5脚外接贴片电容C5发烫,漏电严重,阻值仅只有291欧姆。规格书推荐该电容容量为10uF,实际采用的是1uF贴片电容,代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PCB板看着挺小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去年拆修的损坏加湿器后发现,损坏的原因多是潮湿的雾气串入电路板比较多

网友:
热成像还是松香大法,又或者用手背?

网友:
妙手回春,又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