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动滑板车的电池观赏(宏远新能源)

楼主(2024-04-10):
本地买了一辆二手滑板车,卖家说电池摔断了,他自己接没接上
这结构我看怎么想都不知道怎么摔断的

电池在这个杆子里,铝合金的杆子至少有1.8厚

控制器观赏
然后我们看电池

4ah的
拆出来看看

这就非常哇塞

楼主:
还能这样的!

楼主:
锰酸锂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锰酸锂这是什么牌子的?

见过这种紫皮的电池,也不知啥牌子。

网友(2025-05-21):
这么山寨,竟然普通透明辣,不是热缩膜!而且看来没有保护板,电池间都不用接线

网友:
做工太差了

网友:
我几年前有一辆类似的,电池组比这个做工好太多,起码有专用电池架,这个电池组看像是后期自己做的,没有电池架,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