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原装九牧阀芯与淘宝拼多多3元阀芯对比

楼主(2024-04-10):
原装九牧阀芯与淘宝拼多多3元阀芯对比,家里龙头经常漏水换了10多个阀芯了(换一个基本能用2个月左右,还专门买了那个密封垫也不管用,都是福建那边产的,最近几次换新阀芯也不管用了,合金龙头换不锈钢龙头折腾了一下午,合金龙头一碰就是碎,最后没办法热熔了一段重新接的,以后买这些还得买大品牌的,那些号称全铜全不锈钢的杂牌也不靠谱),今天搞了个原装的对比了一下

楼主:
买东西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不用整个换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要买品牌的好

网友:
差的不少快能出两个新阀芯了

楼主:
你不知道多痛苦 特么的合金龙头时间长了一碰就碎,上次换了一个折腾了一下午 最后热熔换头重新来过太痛苦了,能换我都换九牧的

网友A:
买过便宜的阀芯,发现质量不如老的,最后拆了新的陶瓷片装到老的里面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便宜的阀芯,发现质量不如老的,最后拆了新的陶瓷片装到老的里面继续使用。 ...

现在没法换了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原装和水货不好对比,水货一个字就是水,偷工减料

网友:
锌合金的水龙头真的不能用  坑爹不止一点点   用一年就断  甚至可能你开水然后龙头就断了

你这新的明显薄很多  如果只是漏水 可以只换两个陶瓷阀芯  一般都是陶瓷阀芯压不住或者水龙头限位磨损导致关过头漏水

网友:
2月坏一个芯,这一天开关多少次啊

网友:
pdd用红包一块钱买了一个所谓的不锈钢水龙头,用了几年了。

网友:
好用的网上价格在25-35左右,低于25的要注意。
1.水龙头主体材质要H62铜和304不锈钢,
2.阀芯材质同上,如坏了可以换瓷片硅胶密封圈。
3.福建泉州做的是中低端,温州做低端,广东江门做的高端。

网友:
实体店一个阀芯10元

网友:
不能这么比,一个用了多年,一个全新

网友:
要买品牌的好

网友:
九牧早期的产品质量很好,现在价格贵了,品质却下降了。

网友:
其实只是 这片 薄薄的圆环片,磨薄了。如果 龙头内部阀体没有被腐蚀的话

网友:
价格决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