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理石台面怎么拆?

楼主(2024-04-10):
厨房理石台面和下方木质柜体台面之间用了发泡剂。
现在想完整拆下理石台面,但台面前有个下沉边,利器无法深入,就没办法割发泡胶。
谁有好的办法?谢谢。

就是这个前沿,下探了1.5cm,并紧贴柜体,锐物无法插入。

不想破坏柜体,也不想破坏理石。
狗咬刺猬,无从下口

网友:
发个照片只说不明白

网友:
柜门打开,从内部处理。

网友A:
这玩意应该是用免钉胶粘的,想无损拆几乎不可能...

-------------------------------------

楼主:
谢谢

不过我就是在前面能找个缝伸进去,后面也没缝穿出来呀,

现在就好比  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呀

网友B:
找几个千斤顶,槽钢定边,整体掀,慢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是用免钉胶粘的,想无损拆几乎不可能...

------------------------------------- ...

感觉用喷枪慢慢加热台子可能可以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几个千斤顶,槽钢定边,整体掀,慢慢的

最后的结果是:
石板像玻璃一样破裂粉碎、、、、鸟。

网友:
固化后的泡沫耐温范围为-35℃~+80℃。
以上百度百科,那么加热到100度应该能使发泡胶失效,还不行就200度

网友:
因为啥卸台面  我看不错呀

网友:
我家也是这样的,必须坏一样,

网友:
胶,在高温下流动性加强,粘性减小

网友:
   这个是整个石板放在柜子顶上然后封玻璃胶的,和我这个差不多,我这个没有封胶,你只要3个人试着往上抬,只要感觉能活动一点就有办法了,玻璃胶再结实也粘不住几十斤的外力,慢慢一点点切割掉四周玻璃胶就行好了。

网友:
台面一般不是用胶和柜体粘在一起的,是用玻璃胶沿墙放的,你试试抬一下看看

网友:
这些粘胶有弹性的,抬起石面一些,插进去一个一字螺丝批撬起来,就可以拿刀片刀一路切割下来。

网友:
全拆出来放外面风吹雨淋,一年后应该随便拆了

网友:
打开门后从里面侧的接缝处入手分割,或许能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