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助:扬子YD2810HB数字电桥D值和Q值字符不显示

楼主(2024-04-10):
淘到一台数字电桥,测量正常,但液晶屏上应该显示的“ D: "和” Q:"却不显示。
没接触过,不清楚是液晶屏的原因还是信号的原因。

液晶屏采用的是WINSTAR公司的WH2002L,5*8点阵20个字符2行。
机子刚拿回来几个小时,还没顾上研究。自己研究太费时间,哪位坛友对此熟悉,提供维修思路。

当然,没有这两个字母也能用,也清楚测量的是什么,只是看着不舒服。

看下图,测量结果正常,只是不显示参数的“ D: "和” Q: "。

网友:
连续按那个参数按钮看看,或者切换一下量程看看。

网友A:
你想看D值和Q值有什么用,一般最常用的电容容值和esr,电阻阻值,电感即感值,其它的除非你是科学家,一般人没什么用,通俗的说没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
先查外观,比如有没有虚焊或者断线的地方

网友:
看下说明书,也许本来就是不显示"D"和"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看D值和Q值有什么用,一般最常用的电容容值和esr,电阻阻值,电感即感值,其它的除非你是科学家,一般 ...

不同容量不同材质的ESR差距非常大,反而D值按材质分下类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容量不同材质的ESR差距非常大,反而D值按材质分下类就差不多了。

最常用的也就是拿电桥看电解电容的ESR值啦,其它的电容有看ESR的必要么,换句话说句不严谨的话电解电容直接换了也省的看ESR了,不过比较麻烦倒是真的。
说起D值,你若真的认真查看,你还需要知道每种材料的D值,不同容量等等,各种变量,都会影响D值的最终,反而最终得出的D值失去了参考意义,我指的是实际生活中,好比理论值和实际经验值,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际,看你自己选择了.
我个人觉得D值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聊胜于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也就是拿电桥看电解电容的ESR值啦,其它的电容有看ESR的必要么,换句话说句不严谨的话电解电容直 ...

其实现在更多人习惯看D值了,很少人提及ESR了。老一辈的维修师傅提ESR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也就是拿电桥看电解电容的ESR值啦,其它的电容有看ESR的必要么,换句话说句不严谨的话电解电容直 ...

1uf-1mf,6.3V-100V耐压的电解电容ESR正常范围来了解下,分别是多少;
看D值,我只需要知道正常电解电容D值在0.1以下就行了,超过0.2基本上就可以换掉了。

楼主:
首先,我需要弄清楚,字符是存储在下面这场液晶屏板子上,还是由数据线从主板发送这块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看D值和Q值有什么用,一般最常用的电容容值和esr,电阻阻值,电感即感值,其它的除非你是科学家,一般 ...

坛友们解释很多。电桥还可以用来判断线圈、变压器、电机线圈的局部短路问题。

网友:
D=ESR/Xc。换算一下就可以,等效的。
工程技术角度而言D/Q/ESR随便给出一个就行,没高下之分,不存在什么所谓科学家才关注的。低频ESR计算方便,高频用D和Q更方便而已。论坛上大部分讨论都是基于直流和低频所以觉得ESR更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也就是拿电桥看电解电容的ESR值啦,其它的电容有看ESR的必要么,换句话说句不严谨的话电解电容直 ...

因为你不是做射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uf-1mf,6.3V-100V耐压的电解电容ESR正常范围来了解下,分别是多少;
看D值,我只需要知道正常电解电容D ...

自己看图

你要说D值0.1那么请问,当你测量10个电容发现8个都是0.199或者0.2001那么换还是不换呢,而且还都是鬼子的红宝石或者黑金刚电容,排除国产垃圾容以外,所以我个人觉得D值很局限性,没有广泛实际参考意义,换句话说你若换那么还拆下测什么D值呢,直接购买全新的电容正品直接闭眼换就可以了,根本没必要测量对吧。反正测了还是换,不测反而直接闭眼换,更加直接高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们解释很多。电桥还可以用来判断线圈、变压器、电机线圈的局部短路问题。 ...

请问你的职业生涯中有几回遇到变压器匝间短路?是不是比中六合彩概率还要低?所以说电桥只是锦上添花,有电桥作为辅助当然更加好,更加完善,真正做到知其然更加知其所以然。

我觉得日常使用最多的还是测量电容容值和ESR,毕竟电路板上最多的还是大水缸电容,有些鼓包的你很容易判断,但是还有一些损坏隐藏在正常表现之下,只能靠电桥挖掘或者直接闭眼全部更换。

而那些显示D值、显示Q值的电桥,我觉得用处不大,当然你可以通过计算获得ESR值,但是对于买完电桥,经过一段时间热火劲后基本都是丢在角落吃灰,千年万年难得遇到测量一回,单你遇到要测量的时候哪里还记得D值转ESR怎么计算,一大堆计算公式的。。。。。还不如那些直接显示ESR的桥简单方便,更加实用。换句话说那些没电桥的朋友直接闭眼换了电容,可能都已经维修完毕了,你还在计算D值如何换算ESR。 我只是说出了日常最常用的状态,没必要抬杠,各抒己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图

你要说D值0.1那么请问,当你测量10个电容发现8个都是0.199或者0.2001那么换还是不换呢,而且还 ...

什么电容D值0.1以上?国产电解也不会这么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需要弄清楚,字符是存储在下面这场液晶屏板子上,还是由数据线从主板发送这块板子上?
...

这应该就是LCD2002显示屏吧,跟1602差不多。字符数据确实是存储在液晶屏板子上,但是显不显示,在什么位置显示,是由主板发送的指令控制的。从现象看,屏和数据线应该都没问题。知识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职业生涯中有几回遇到变压器匝间短路?是不是比中六合彩概率还要低?所以说电桥只是锦上添花,有 ...

为啥非要参考ESR? 一般判断好坏无非是参考厂家手册给的参数或者根据经验判断大多数人,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经验判断。测的多了修的多了,正常的D值是多大,有问题的D值是多大,也可以心中有数,现在很多搞维修的,也都习惯看D值了。ESR大多数人也基本上是根据经验总结,当然,以前看ESR的人多,所以,还可以借鉴别人或者维修资料的参考值。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个人维修实践总结为主。
我觉得看什么不重要,主要还是经验和习惯问题。没有谁对谁错。没必要较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职业生涯中有几回遇到变压器匝间短路?是不是比中六合彩概率还要低?所以说电桥只是锦上添花,有 ...

而且很多电桥测电容也很不靠谱的,前几天看群友测量严重鼓包,甚至烧个大洞的电容,电桥测量显示各参数正常。。。。。这就很尴尬了。电容问题千千万,电桥也只能在它的测量原理下,测量它力所能及的参数。

网友:
我玩高频电路时,筛选零件,哪个值能明显影响技术指标,就用那个值参考,一般都是D或者Q,线圈更多的是参考Q值,低频的电容一样可以参考D值或者ESR,总之这个没有绝对的,你觉得哪个看着方便就用哪个,这都是计算出来的,能互算,只要这个零件的指标满足电路设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