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说个冷门的开关面板- 曲架开关

楼主(2024-04-10):
香港地区用得多,大陆很少
我猜是那边城市化更早,在空气开关普及前就用这个控制家庭电路

功能像双刀单掷开关,就是铜片加厚,加指示灯,适合大电流场合

我猜测因为没灭弧装置,就用一个大盖子(曲架)挡电弧?

用途是控制大功率电器,但明显配电箱+空开的组合更安全
像这个实用场景,更多人会选择一个86底盒装带开关16A插座

新站没找到类似帖子,老站有一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34643

我买这插座的理由也很有趣
是从厨房一个86底盒穿到室外给电动自行车供电
开始是用科德86定时开关,接连坏掉两个, 找不到合适的86空开,就买这个曲架开关控制

接线有意思的一点是带地线

直接装上去没拆,内部结构就借别人的图了

网友:
铜片加厚用料不错

楼主:
以上都是个人推测,欢迎更了解曲架开关来源的版友指正

再就是我买的这个梅兰日兰是假洋鬼子,不推荐

网友A:
金科德是哪里容易坏?

网友:
我手里有两个,坏了一个,等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科德是哪里容易坏?

我装在厨房,可能是油烟侵入或户外电动车充电插座短路,炸了一块铜箔,用铜线接上又炸,就不敢修丢掉了

网友:
看照片显示的中间隔板已经有碳化的痕迹,大功率下不安全

网友:
这铜色看着就舒服。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
梅兰日兰被收购后就消失了,后来就冒出来一堆

网友:
确实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开关。

网友:
这种开关结构简单 就是簧片的所谓银触点在接触时电弧会打火 后期引起塑料件变形碳化。

网友B:
这种开关在大电流下可能不太行,特别是国内普遍偷工减料的情况,我觉得这种能装入86底盒的漏保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在大电流下可能不太行,特别是国内普遍偷工减料的情况,我觉得这种能装入86底盒的漏保才是正解。

...

买空调送了一个这样的漏保开关,偷懒没有安装

网友:
可以直接装一个86的漏保开关

网友:
属于翘板式开关吗,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