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更换分压电阻提高电阻档精度

楼主(2024-04-10):
今天买的205电阻到位,手里的HC6105有两个一个精度正常,一个2M档精度偏低,1M电阻测量997K以下忘了换前忘了拍照,这次正好换掉900K分压电阻,用UT39E+调好900K,焊接完测量1.000,为了和其他档位匹配调成1.001,至于温飘啥的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测试了,1999的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用精密贴片,效果很好

网友B:
积分电容也换过吧,炮灰表绝对算是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精密贴片,效果很好

确实不错,可惜我没板子,要不也用精密电阻,不过那样挑选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电容也换过吧,炮灰表绝对算是用心了。

嗯换过,能提升两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精密贴片,效果很好

太有水平了

网友C:
1.我也喜欢调成1.001或者1.0001,
2.鸿昌的表在7106当中确实是做的最好的,真是没的说
3.一般表最大的温漂是10M的电阻,一般用4个的2.5M或者5个2M就行,温漂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也喜欢调成1.001或者1.0001,
2.鸿昌的表在7106当中确实是做的最好的,真是没的说
3.一般表最大的温漂 ...

这个表4个2.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