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手腕式血压计拆解

楼主(2024-04-10):
朋友之前给了几个手腕式血压计,这两天随机拆一个看看。

网友A:
真怀疑它的可信度

网友:
做工一般,还有牛屎

网友:
这东西测的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怀疑它的可信度

用过多年,用过好几个牌子的腕式血压计,一般按规定使用,和水银血压计对比,一般误差不超过10mmHg,这其中也有正常测量误差,一般都是测量三次,取平均,所以,作为日常方便使用的角度来说,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还是水银血压计靠谱

网友:
电子血压计还是要买品牌货

网友:
家用还是老式水银的的吧,大是大了点,准一点

网友:
还是要充气,和上臂式的一个原理。

网友:
电子血压计无论品牌只能是判断是或不是 不能太追求其准确性 只能参考

网友:
准确度肯定是电子血压计胜出,但人体的血压是不停的变化,并且受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还有血压计腕带绑的位置、松紧等条件的限制;
哈哈,所以我个人认为,给出的血压值是一个有偏差的范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