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升降晾衣架-换滑轮,最难的还是穿钢丝绳

楼主(2024-04-10):
之前自己动手换过升降晾衣架的配件

刚又发现转角器的滑轮铆钉掉了,
靠安全装置卡着

拆下来看铆钉掉了一半,像被侧向力拉变形的
看铜滑轮已经被摩变形了,也没有合适的铆钉
用螺丝替换页不行,滑轮旋转时容易把螺丝松开

幸亏之前换下的转角器没扔,从上面拆一个滑轮来换
换滑轮很快
最难还是穿钢丝绳和重新打结
买的钢丝绳两头都是电焊烧断,但自己根据需要剪短时头会炸开,戴手套操作不方便,不戴手套又扎手
套上热缩管穿线可以了,但端部打结还是费劲

专门安装晾衣架的,拆一次可以直接换新钢丝绳,
但自己没有备件,忍着疼痛重新打结

缺零件的维修,拿更多工时来填。
总用时一个半小时。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我会选择先备好新钢丝绳,再动手维修换滑轮

楼主:
解释一下钢丝绳难穿的原因
1是好太太晾衣架的末端打结,新安装好操作,但装好打结就把多余剪掉了,炸开的小钢丝绳线头很难捻起来打结
2是我买的含油线芯的钢丝绳,韧性自滋润更好,但也更粗,线头炸开更难捻

楼主:
之前拆的是金色的,换上后和颜色混搭

网友A:
手摇的太丑了,为毛不买电动的???

----------------

网友:
我倒是喜欢手动的

网友:
绳头可以用手弄好之后缠上电工胶带。

网友:
多换几次就熟练,手摇器里面钢丝修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摇的太丑了,为毛不买电动的???

----------------

丑的是钢丝吧,摇把那里都差不多啊

网友:
我记得我装的时候没觉得麻烦啊,钢丝是新的原配的关系?

网友:
我也换过钢丝绳没你说难,剪钢丝我是一根根剪的。第二次就熟手了。

网友:
正准备换,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

网友B:
滑轮组换个好点的吧,否则过一段时间又会有问题。

网友:
也要装升降的晾衣架了,来看看参考

网友:
好太太晾衣架质量还是不错的,家里用的就是它,它主要是钢丝绳和升降器质量不错!

网友:
钢丝绳不是直接打结就行吗

网友:
确实不好束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轮组换个好点的吧,否则过一段时间又会有问题。

换的滑轮还是好太太的,在电商平台二十多元的滑轮已经算高档的了(实付5元是用了20红包)

网友:
钢丝太粗不一定好用

网友C:
这晾衣架平均寿命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晾衣架平均寿命多久?

不出过载意外断裂的话,就看滑轮磨损和部分镀锌钢制零件的生锈了,

好太太的滑轮手摇器看起来是尼龙或金属轴套,没有轴承,

按普通家庭的洗衣晾衣频率,估计和硬装同寿命,下次装修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