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族v8信号弱检查

楼主(2024-04-10):
魅族手机手感很好,小而美,铝合金外壳cnc工艺,注塑天线,当时很火,之前换过充电小板,电芯也换过了,后面信号不好,电话经常打不进来,wifi要手动连,买了台新机,这台就拆解看看,怀疑小板有问题,或者馈线没装好,拆开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放了移动卡进去信号可以,电话也可以,wifi也自动链接正常了,难道是好了

网友:
难道是接触不良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联不通关闭3G导致的???

-----------------------------

网友:
无缘无故就修好了……

网友B:
可能信号线或排线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联不通关闭3G导致的???

有可能,放了个移动副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信号线或排线重插一下就好了。

重安装了一遍小板,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联不通关闭3G导致的???

可能一部分地区的WCDMA 3G信号关停了,我所在的城市联通有WCDMA 3G信号,在地下停车场等信号不好的地方手机自动切换至3G。

网友D:
这种手机感觉就不要折腾了,EMMC的闪存,后面运行要急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放了个移动副卡进去。

如果这样跟wifi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一部分地区的WCDMA 3G信号关停了,我所在的城市联通有WCDMA 3G信号,在地下停车场等 ...

换了个新5G手机,原来经常打不通的地方都可以了

网友:
魅族的MP4触控播放器是真的经典。

网友:
可能接触不良,以前用的pro6p,做工可以,三星8890处理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新5G手机,原来经常打不通的地方都可以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运营商挪用一部分4G的频段去搞5G了,3G频段也挪用了。

工信部:批准中国联通将2G/3G/4G的900MHz黄金频段用于5G

2022-11-03

工信部发文称,为进一步提升5G信号在农村及边远地区的覆盖质量,加大无线电频谱资源对5G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力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中国联通将现用于2G/3G/4G系统的900MHz频段频率资源重耕用于5G系统。

据了解,900MHz频段具有传播损耗低、覆盖范围广、穿透能力强、网络部署成本低等特点,是全球公认的公众移动通信“黄金”频段,也是早期2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使用的主要频段。

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中国联通使用900MHz频段开展5G业务,将进一步拓展我国低频段5G产业空间、扩大低频段5G网络覆盖,有利于农村及边远地区人民群众进一步享受高质量5G服务。

一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度重视我国公众移动通信频率资源供给。持续强化5G系统频率资源供给侧管理,共许可792MHz带宽中低频段频谱资源用于5G网络建设,中低频段5G频谱资源许可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有效保障了5G容量和覆盖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新5G手机,原来经常打不通的地方都可以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运营商挪用一部分4G的频段去搞5G了,3G频段也挪用了。

5G信号更强了 中国电信获批重耕2/3/4G 800MHz频段

2023-08-17

工信部官网显示,近日已许可中国电信将现网用于2G/3G/4G系统的800MHz频段频率重耕用于5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

800MHz频段具有传播损耗低、覆盖范围广、穿透能力强、网络部署成本低等特点,非常适用于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公众移动通信网络覆盖。

此次许可中国电信使用其800MHz频段开展5G业务,进一步强化了我国1GHz以下频段5G优质频谱资源供给保障力度,有利于乡镇、农村及边远地区人民群众进一步享受高质量5G服务。

工信部提到,目前已累计向中国电信等四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许可公众移动通信系统无线电频率资源带宽1109MHz,其中73%的频谱资源可用于5G,有效保障了5G通信容量和信号覆盖的需求,中低频段5G频率资源位居世界前列。

在此之前,中国联通于去年底获批将现用于2G/3G/4G系统的900MHz频段频率资源重耕用于5G系统。

第四大运营商中国广电则掌握了运营商中最核心的优势资源——他们获得了5G黄金频段n28,700Mhz的频段相比三大运营商的4.9GHz、3.5GHz及2.6GHz频段,波长更长,具备更好的网络覆盖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新5G手机,原来经常打不通的地方都可以了

不少用户反馈称,自己的手机在更新系统之后,系统设置里的4G和5G切换开关被取消,只能默认使用5G网络。
  一些地区5G覆盖不好,搞得用户的5G手机经常不停的找5G信号(耗电快!!)所以很多用户故意关闭5G。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新5G手机,原来经常打不通的地方都可以了

新的5G手机肯定信号更好啦,因为很多老5G手机【频段残废】不支持移动与中国广电共用的n28 5G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手机感觉就不要折腾了,EMMC的闪存,后面运行要急死的

eMMC闪存的确是硬伤,如果UFS的话对于4G钉子户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早就可以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