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小型ups自动切换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4-04-10):
现有设备:光猫、路由、小主机、12V电池,交流计量插座显示30W,设备全是12V供电,目前想实现停电后优先小主机不断电,没停电时使用电源供电。

已经尝试的方案:
1:某宝买了小型双电源切换模块YX850,测试发现光猫会重启,
2:直接电源输出并到电池,电源带载11.8V,电池12.5V,经测试并上后电池会持续输出0.3A左右电流。
3:中间串一颗10A10二极管只能做到防止给电池充电,串两颗能避免,但是带载时二极管会发热不是长久之计。
4:尝试使用小型8脚中间继电器做双电切换,测试能正常切换,但切换时光猫依旧重启

请教各位老师们,如果加设备控制在50元内,有推荐的设备吗?如果使用第2种方案,从长远来看会有什么弊端吗,猜测第2种方案当电池和电源电压一致后应该就不存在互相充的情况了吧?最后谢谢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试试继电器+大容量电容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继电器+大容量电容应该可行

请问下电容推荐用多大的呢,拼多多上看了下10元左右600V10000微法的够吗?

网友B:
自己设计一个不难吧,使用MOS隔离并切换,市电端做监测,掉电切换到电池。
要么就干脆一直使用电池,市电在的时候给电池充电,13.8V恒压就行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使用继电器实现不大现实,我后面找的是那种使用MOS管的自动切换模块,切换电压可调,切换用时小于1毫秒

我的负载总功率是60-70W,峰值超过120W,切换时从来没有断电过。

负载设备包括光猫、N5105小主机软软路由、红米AX6(当AP用)、4盘位J3160NAS

可以看下我的这篇博客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25.html

网友:
做一个在线式的就可以了,220v降压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直接供电给猫和路由器。只是会多耗一点电而已,但是成本低,还稳定。不需要切换电路什么的。

网友:
在线式功耗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计一个不难吧,使用MOS隔离并切换,市电端做监测,掉电切换到电池。
要么就干脆一直使用电池,市电在 ...

mos管方案是最优的,但对于我这种只有些基础常识的小白来说就有点难了,目前首选电源直接并电池,就是不知道当电池和电源电压相同之后电池还会不会持续放电或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使用继电器实现不大现实,我后面找的是那种使用MOS管的自动切换模块,切换电压 ...

请问有链接或关键词吗,我某宝搜mos管双电源切换出来都是几块钱的小模块,另外看你博客你也是个光伏爱好者,巧的是我也用的聚友45C,我全用的通信电池,回本要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