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Y0124A 更换分压电阻后的表现

楼主(2024-04-10):
继更换HC6105分压电阻后,继续更换124的,经测试非常完美,不过更换分压电阻后需要重新校准电压,更换前测量电压4.185,更换后4.175,更换前测量电阻99.8-99.7K,更换后调整100.0K,不会影响其他电阻档

网友:
这小表真不错

网友A:
1.DTM0660芯片是6000字的话要用5或者6字开头的电阻校准,用1字校准的话5字偏差就非常大了,用5字校准,1字偏差非常的小,要满量程校准
2.不要改9999,用6000字是最好的

网友:
一般的手持万用表不需要太高精度吧,测试结果会受温度的影响。要精度还是要上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TM0660芯片是6000字的话要用5或者6字开头的电阻校准,用1字校准的话5字偏差就非常大了,用5字校准,1字 ...

这个表只校准一个1开头的电阻,全方位就校准了

网友:
软件校准的表就不要动硬件了。再者,6000字的表也是有温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R 100ppm/℃

实测冰箱保鲜把万用表放入5分钟,然后拿出测量100K电阻还是100.0,没有任何变化,要睡觉了,无法长时间测试留以后再说

网友C:
这个表为啥要换电阻? 不是可以软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为啥要换电阻? 不是可以软件校准?

不能分量校准,只能校准100R-1MR其中一个电阻,比如说你校准100K,那个200K档位数值偏低,其他所有档位都偏高2-3个字,如果是10K档位校准,这个档位分压电阻正常,校准后所有档位测量都是1.000K 10.00K 100.0K 1.000M,这样还能起到检测电阻是否一致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R 100ppm/℃

今天早晨又实验了一次,放入冰箱保鲜大概40分钟,温度应该是4-5度,插入表笔插孔中10度,没工具整体测量温度,室温21-22度,实测飘了2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R 100ppm/℃

电路板整体加热后大概温度38-39度,所有电阻档飘了3个字,其他档位都是高3字,2M档位低3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整体加热后大概温度38-39度,所有电阻档飘了3个字,其他档位都是高3字,2M档位低3字 ...

这哪能行啊,换低温漂固定电阻+小阻值的可调电阻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哪能行啊,换低温漂固定电阻+小阻值的可调电阻来补偿。 ...

我感觉这样就可以了,是整体的效果而不是我换那颗电阻,我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整体加热后大概温度38-39度,所有电阻档飘了3个字,其他档位都是高3字,2M档位低3字 ...

Δ17℃漂2-3个字,验算下来,约120-170ppm/℃左右,比Bourns标称的还高,1MΩ偏2-3个字,5M就是不低于10个字。现在看1M和其它量程相反,那么,对6V档的温漂的贡献可能会达到240-340ppm/℃,当然还要加上电压基准的温漂,建议你测一测。我个人观点是看起来虽然电阻6M档精度有提高但也仅限于该温度下,过几天天气热了6v电压档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到时候莫谓余之言之不预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Δ17℃漂2-3个字,验算下来,约120-170ppm/℃左右,比Bourns标称的还高,1MΩ偏2-3个字,5M就是不低于10 ...

只能等以后观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等以后观察了

1.11M不算难买,贴片的我还剩大半盘,0.1%,tcr 25,你量下可调电阻值,我可以挑一个送你。02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M不算难买,贴片的我还剩大半盘,0.1%,tcr 25,你量下可调电阻值,我可以挑一个送你。0207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M不算难买,贴片的我还剩大半盘,0.1%,tcr 25,你量下可调电阻值,我可以挑一个送你。0207的 ...

感谢大佬,我手里有1%可以组合就是体积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