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凌度BL950行车记录仪拆机

楼主(2024-04-10):
安霸的主控A7LA30,拆开调换了一下主控芯片,原来这个主控就是好的,换了个其他行车记录仪上的同型号主控,主要是验证一下芯片的好坏。本来想更换一下电池的,结果太厚,把电池拆了扔了,有些图片没拍以后有机会再补

网友:
了解下,在用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主控

网友:
能自己动手换主控的也是高手。

网友:
BGA的主控,能买到配件就很好了。

网友:
自己换主控?牛逼……………………………………………………

网友A:
能换这个主控,楼主玩固态硬盘,更换手机CPU、存储,都不是事。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换主控就看眼力和手上的功夫了,我只敢拆开换电池。

网友B:
主控都能换的话,顺便改5到50毫米大变焦镜头。安霸la30是低等级芯片,最大1080线每秒30帧,la75高等级可全高清每秒60帧,换la75要改录像参数固件。

网友:
换主控芯片,这也是牛逼轰轰的大神

网友:
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早期的产品吧?

网友:
一直以为这个型号用的是顶配A7LA50,原来还是用的30

网友:
能换cpu的都是大神。特别是这种BGA焊接的

网友:
能自己动手换主控的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都能换的话,顺便改5到50毫米大变焦镜头。安霸la30是低等级芯片,最大1080线每秒30帧,la75高等级可全 ...

同型号主控互换,主要是看另一个记录仪的主控是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这个主控,楼主玩固态硬盘,更换手机CPU、存储,都不是事。

这个还是比较好换的,扩容过机顶盒存储芯片,那东西要拷贝出原芯片的底层放新芯片里,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