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鼠标会自动空格的问题,找到原因了...

楼主(2024-04-11):
因为每天都要处理大量word和excel文件,发现鼠标经常会自动空格,换了好几个鼠标都出现相同的问题,今年下午把系统都重装了还是不能解决。
系统还装了两遍,甚至连驱动都逐一排除。没想到,最后发现是自己用了这么多年的WGestures鼠标手势捣鬼,鼠标向右上方移动的时候,默认win+Tab,这样就会自动出现空格。

网友:
重装系统还会存在?

网友A:
这软件不是自带的吧,你重装系统还会有故障?

网友:
鼠标手势捣鬼

网友:
重装系统还有可能吗?那个软件自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不是自带的吧,你重装系统还会有故障?

重装系统就把这个软件装上了,因为用的很顺手,大意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