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6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的维修-USB管理芯片损坏

楼主(2024-04-11):
邻居的一台iPad第6代平板,说之前充电很慢、耗电很快,现在根本充不了电(图片咋是恢复模式呢?)

拿到机后,可以退出恢复模式的,估计可能是按到某键插充电线了。插充电线确实不能充电(无电流)

同时屏幕也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

发现关机是可以充电的,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

上加热台开拆

拆下屏幕,电池有点鼓包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修主板不充电问题,拆下屏蔽罩

根据现象,一般都是USB管理芯片出问题了,来个放大照,在角落里,不好拆焊

注意修板前得把主板电断掉

USB管理芯片被屏蔽框遮住了,打磨掉一点

拆下坏的USB管理IC

焊上新的IC

先装屏测试下开机是否能充电,结果O啦

清洁好主板

盖回屏蔽罩

装机

开机进系统,时间忽略,因为没有联网还是显示前一天的

已经是可以开机充电了,完美修复

END
邻居送鸡腿来了喽!

网友:
有这样的邻居真好!

网友:
不错,技术高超!

网友:
中国好邻居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不行了,原来是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又是完美修复。

网友:
只有换集成块啦!!!

网友:
女邻居真多呀

网友:
6666 虽然是换个小芯片 但是啊 各项准备工作都是需要的

网友:
这活儿干的看着真舒服

网友:
见到电池都这样有涨包,估计又是用了劣质充电器的原因,

网友:
中国好邻居,干得漂亮

网友:
BGA芯片可不是那么好更换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手艺不错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维修人员能知道的

网友A:
电池一并换了,鸡腿更大

网友:
不是一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并换了,鸡腿更大

人家不给大鸡腿吃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