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红外测码模块,给串口工具插上就一个红外测码仪成本不到1元

楼主(2024-04-11):
由于临时需要更改机顶盒的红外码,单独买一个测码仪不划算就打算自制。查看网络上的资料电路十分简单,就自己打了一块PCB,直接插到串口模块上,十分方便。

网友:
十分感谢!我也做一个

网友:
悬空发也可以。。。。回头也做一个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实用,好,我也抄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
串口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
知道怎么读码 如何写码呢?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路不复 杂,看着挺实 用

网友:
好用,mark一下

网友:
是个好东西,检测出来然后俺啥也不会了

网友:
好东西,需要的时候找不到。

网友:
能不能做一个发送红外码的程序,假设没有遥控器,能不能让红外接收设备动起来
或者,说个关键词,也好网上找找资料

网友A:
没有看懂:直接将红外接收管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串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直接将红外接收管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串口吗?

关键是电脑端的软件,对收到的串口数据进行了解码。
曾经看到的方案都是需要单片机的,没想到直接电脑软件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电脑端的软件,对收到的串口数据进行了解码。
曾经看到的方案都是需要单片机的,没想到直接电脑软 ...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的:中间有个单片机转换一下。
可是楼主没有说清除。比如说,串口波特率多少?
红外信号直接就进入PC机操作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