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自己改路由器电源插头 结果12V烧了3个U盘, 应该主控挂了 闪存还会好吗?

楼主(2024-04-11):
自己改路由器电源插头 结果12V烧了3个U盘, 应该主控挂了 闪存还会好吗?

哎,把一个MICROUSB头的路由器,改成12DC接头。

结果板子上的USB是直接从12V过去的。原来是5V,结果烧了3个优盘。

保险电阻烧了 3R3  4R7,然后,换了,还不行,应该是主控坏了。

太悲惨了,还好是几块钱的东西。

这下好了,有好几个闪存了。有几个空板子也许可以再焊接闪存了。

楼主:
闪存不少啊,哎,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A:
看你发这个,原来你不是水神,你那么多问题是真的啊!

网友:
啧啧啧 ,DIY要注意呐

网友:
换主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发这个,原来你不是水神,你那么多问题是真的啊!

我经常看他的帖子,有很多他自己总结的经验,很有用。

网友:
没事别瞎忙

网友:
怎么会这样,阴沟里翻船.

网友B:
MICROUSB头的路由器应该是5V供电,直接改成12V供电,这个需要勇气的。万一里面的电容耐压都是6.3V怎么办?

网友:
只能这样想还好没充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USB头的路由器应该是5V供电,直接改成12V供电,这个需要勇气的。万一里面的电容耐压都是6.3V怎么办? ...

我一般都是降压到5V再接到原板子上。楼主胆子大啊!

网友:
没听到响,再来一遍

网友:
你也是人才 5V直接改12V.你也是人才 5V直接改12V.你也是人才 5V直接改12V.

网友:
都是想当然惹的祸
如果改之前看看机器背面的电源要求,比如交直流、电压值、极性标识,这种低级错误就会避免。

网友:
别人都是12V改5V,你反过来了

网友:
自己改路由器电源插头 结果12V烧了3个U盘, 应该主

网友:
艺高人胆大?颗粒一般有dcdc,可能还没挂,搬板试试呗。我就想不通你烧一个两个也就算了,为啥还要让第三个去送死?

网友:
chipgeniues不认主控就是主控坏了

网友:
路由器和闪存一般工作电压在3.3V,超过这个电压可能是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