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头复活膏没有卵用

楼主(2024-04-11):
烙铁头复活膏没有卵用,还是助焊剂立马解决烙铁头上锡。

网友:
实际上就是锡膏加酸性助焊剂

网友:
热了,插进松香里 转一转,更方便

网友:
我也买了一盒,有一点用,但烙铁头没有完全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差不多了!

网友:
在电子厂混的时候,烙铁头烧死,用刀刮一下,立马用焊锡丝给它洗个澡,平时用那个海绵多蹭蹭

网友:
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就没有永不烧死的烙铁头呢?

网友:
一般是把氧化层刮掉,然后重新上锡。

网友:
磨损了,使用多了,这都是正常的消耗品,怎么可能完美的修复呢

网友:
我用的白光的修复膏,效果还行。

网友:
你要是信了就闹笑话了

网友:
细砂纸打一下再上锡

网友:
还是保护好原来的镀层比较重要

网友:
硬度高,磨损就小,不过导热差。铜这种材质,导热好,价格低,不过不耐磨。

网友:
就是个酸性液体

网友:
学习烙铁头知识

网友:
呵呵,我用神水助焊剂,就是氯化锌液体。

网友:
多亏没买,本来打算买点试试

网友:
我都是砂纸打磨后加锡。。上次马蹄头就是这么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