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讨论一下戴尔原厂恢复分区怎样自己做

楼主(2024-04-11):
单位有几台戴尔optiplex3050,昨天恢复出厂系统,第一台正常,第二台恢复完了win7部署时提示缺应答文件,然后死循环。这个型号公开的随机os是10,当时给厂家要求预装的7,很奇怪第二台恢复出问题,从第一台机硬盘把恢复分区复制过去,结果一样无区别。请教一下怎样自己重新制作恢复分区?做系统很简单,就是这个恢复分区,我还不会弄啊
补充一下,原机是ssd+hdd配置,硬盘模式是raid而不是ahci,改成ahci启动不了死循环,bios引导项里没有恢复选项,但有一个设置是引导失败几次就自动唤起恢复。系统恢复需要验证密码,每台机器不同,其实就是服务密码。想进恢复模式,最简单的是启动过程中强制拔电,最多3次后会进去恢复模式
卡住了,把装好的系统克隆到另外的机器也不启动

网友A:
用PE启动打开DG看一下第一台是怎么分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E启动打开DG看一下第一台是怎么分区的。

早就想到过了,两台一模一样的,ssd上4个分区,gpt格式,第3个是恢复分区,第4个才是os,而且出问题后把第一台的分区克隆过去问题同样存在。机器必须用出厂系统这是底线,不然随便装个也容易

网友:
进PE用DG全盘克隆一下,系统就和好的那个一模一样了

网友B:
PE下把正常电脑数据迁移(或者GHOST)到新硬盘,新硬盘给后面的机器用。

网友:
没先试着交换一下硬盘排除一下其他故障的可能。

网友:
我买了机子,试用一天后就直接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了,DELL保留的分区全都不要,装好系统做个GHO更好用

网友:
没看懂,一台原厂一键还原没办法完成,那么复制整个硬盘呢?

网友:
看一下两机的硬盘模式

网友:
没正常恢复完成。

网友:
用PE工具箱 引导修复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想到过了,两台一模一样的,ssd上4个分区,gpt格式,第3个是恢复分区,第4个才是os,而且出问题后把 ...

这是明显不懂"正版"的意义,只要有授权,你随便装系统都属于"正版",只要与你购买的系统授权版本一致...

网友:
直接GHOST克隆硬盘

网友:
既然是戴尔的就找戴尔解决好了

你这是不是涉密单位不能拍照?那能不能上文字(不能是大意)?因为判断问题并不是A病症→A方案这样,很多人喜欢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肯定是A病症有BCD种细节指向BCD原因,解决方案有EFGH。所以缺少这些信息网上问的话,除非刚刚好有相关经验背诵答案,否则很难

网友:
分区复制进新硬盘肯定不行,应答文件不是新机器的

网友:
除非改应答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下把正常电脑数据迁移(或者GHOST)到新硬盘,新硬盘给后面的机器用。

ghost和dg克隆分区都试过,不行的启动失败,用了引导修复可以启动了但是多了和win7启动项,每次开机都提示,而且每次都自动启动磁盘扫描,扫描也没任何问题,下次启动重复同样过程

楼主:
原机是ssd+hdd配置,硬盘模式是raid而不是ahci,改成ahci启动不了死循环,bios引导项里没有恢复选项,但有一个设置是引导失败几次就自动唤起恢复。系统恢复需要验证密码,每台机器不同,其实就是服务密码。想进恢复模式,最简单的是启动过程中强制拔电,最多3次后会进去恢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