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890C+为什么换了硬封时好用时不好用?

楼主(2024-04-11):
胜利万用表890C+突然不显示了,没有烧表。我换了硬封,通电有时候可以使用显示测量(正常显示有3MA电流,不显示0MA)。断电在重新开机就不显示了。好奇怪?

网友:
我也有这块表  挡位很不准

网友:
现在硬封大芯片的自动表便宜的很,我那个全新卖几十都没人要啊改太浪费时间和钱咯

网友:
被改了,心情不好,想起被改就发脾气

网友A:
检查晶振,换个灵敏点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晶振,换个灵敏点儿的

里面没有晶振

网友:
哦哦,7106啊,呵呵~

网友:
检查一下转盘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定时开关机的电路部分,是不是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
对的,发脾气了,谁叫你折腾它

楼主:
这几天测试发现这个9V座子有问题,换了居然好了。之前测试主板也有电9V. 奇怪了。

网友B:
原来是9V座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9V座子有问题

对,问题找到了 ,这老表继续用

网友:
恭喜一下,,再战三年。。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又是一块好表,胜利的不错。